新手求助 关于I2C时序问题

楼主(2015-04-22):
i2c协议中的一个时序问题:SCL为高电平是,SDA由低到高的过程为停止信号。
void stop()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这个函数能够让我的程序达到预期目的。

void stop(void)
{
        scl=1;
        delay();
        sda=0;
        delay();
        sda=1;
        delay();
}这个函数却不能了,
仅仅是SCL=1的位置不同,
但是我觉的下面这个函数也满足了协议要求啊。

网友A:
SCL时钟线一般是边沿触发,在上升沿或下降沿对数据进行读或写操作,SCL的变化在数据变化之前,数据的读写操作就失败了

网友B:
下面的有可能会实现起始命令,但不一定

IIC 的SDA信号线是在SCL为低的时候才可以改变,否则就是起始、停止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有可能会实现起始命令,但不一定

IIC 的SDA信号线是在SCL为低的时候才可以改变,否则就是起始、停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时钟线一般是边沿触发,在上升沿或下降沿对数据进行读或写操作,SCL的变化在数据变化之前,数据的读写操 ...

谢谢您的回答,
您能帮我看下下面这个问题吗
http://www.51hei.com/bbs/dpj-3374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时钟线一般是边沿触发,在上升沿或下降沿对数据进行读或写操作,SCL的变化在数据变化之前,数据的读写操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C:
I2C要在时钟上升沿发送数据,你这个上升沿时没有把数据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