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接口会不会因为模拟脉冲宽度设置不好,出现图B数据丢失或者是图C数据读重复的情况?

楼主:
会不会因为模拟脉冲宽度设置不好,即SCL=1与SCL=0之间的nop()个数没设置好,出现图B数据丢失或者是图C数据读重复的情况?

网友A(2015-04-23):
如果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可以修改上拉电阻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可以修改上拉电阻大小

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与上拉电阻有什么关系?如果IC器件内部自带上拉电阻,这又该怎么办

网友C:
你的图很清晰了啊,像图A将SCL的上升或下降沿保持在要读写的一位SDA范围内即可正确读写数据,图B中间没有SCL的上升或下降沿,所以丢失,图C有重复的上升或下降沿,所以重复读取,是上升还是下降沿触发要看对应的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