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使三轮智能小车完全的直行

楼主(2015-04-22):
三轮智能小车,有两个电机驱动,后面一个万向轮。在程序中使用PWM控制两个电机转速,但是由于两个电机不完全一样,导致行驶一段距离后,会有明显的偏差,即走不准直线。请问有人试过让两个电机接近一样的转速吗?除了用示波器,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使用红外测距的时候,没有障碍物但是指示灯也是处于亮的状态。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轮子上装编码器,你别告诉我两个驱动轮也不一样大,要是那样的话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