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设计的定时器(0-99min)

楼主(2015-04-22):
采用STC单片机,可以这只0-99min。

程序

网友A:
1、用两位共阳极数码管显示定时时间;

2、用LED等对整机的电源和控制对象进行指示;

3、整机时间调整、对象选择和启动控制需要4个按键;

4、控制对象为一只5V继电器;

5、整机需要一个电源开关;

6、整机供电为交流380V50Hz。

/*********************************************************/
EEPROM需要保存的数据分析:

1、选择的对象(馒头、米饭):1表示馒头,2表示米饭;

用EEPROM的0x0000h保存选择的对象;

2、设定的时间:用EEPROM的0x0200h保存设定的时间;

3、用EEPROM的0x1000h保存;

4、用EEPROM的0x13FFh保存;

/*********************************************************/

网友B:
下来试下

楼主(2018-01-08):
这是我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