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一个线路设计

楼主(2015-04-23):
拜托各位大神:
有一探头信号电压在0.1-0.9伏之间变化,每秒变化一次。
需要对这电压调整后再输出:
1,当电压在0.1-0.5伏之间变化时要求输出都是0.5伏;
2,当电压在0.5-0.9伏变化时就不用调整。
求大家了,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求不严格,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入端正向串入一个二极管。那么输入大于0.6v左右才有输出,然在二极管后用电阻分压接成固定的0.5V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严格,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入端正向串入一个二极管。那么输入大于0.6v左右才有输出,然在二极管后 ...

如果这样,有个问题:当0.1-0.6伏变化时就没有输出了。要求是:无论输入多少,其输出都是在0.5-0.9伏之间。
电路要求不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有个问题:当0.1-0.6伏变化时就没有输出了。要求是:无论输入多少,其输出都是在0.5-0.9伏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