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23):
P3 |=0x78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不改变端口原有为1的条件下,增加需要输出1的端口。

网友B:
相当P3 = P3|0x78; 将P3.3,P3.4,P3.5,P3.6输出为1 其它位保持原值

网友C:
P3 或 0X78

网友D:
原来这样啊,经常看到别人的定时器赋值出现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P3 = P3|0x78; 将P3.3,P3.4,P3.5,P3.6输出为1 其它位保持原值

谢谢!(^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改变端口原有为1的条件下,增加需要输出1的端口。

谢谢!

网友E:
仅将P3 的 P3.3、P3.4、P3.5、P3.6置高,其余脚位不变!

网友F:
|   是按位或的意思,P3|=0x87的意思是P3的值与0b01111000按位或

网友G:
不改变端口原有为1的条件下

网友H(2015-05-26):
P3=P3 | 0X78;1111 000

网友I(2015-07-13):
看看C语言的按位运算符吧 &位逻辑“与” |位逻辑“或” ^位逻辑“异或” ~位逻辑“非” >>位逻辑“右移” <<位逻辑“左移” 搜索如P3=0xf1(11110001) 那么P3|0x3C(00111100)为 11110001 00111100 or --------------- 11111101 如P3=0xf1(11110001) 那么P3&0x3C(00111100)为 11110001 00111100 and --------------- 00110000

网友I:
看看C语言的按位运算符吧
&位逻辑“与
|位逻辑或
^位逻辑异或
~位逻辑非
>>位逻辑右移
<<位逻辑左移

网友I:
如P3=0xf1        11110001
那么P3|0x3C     00111100

11110001
00111100 or
---------------
11111101

网友J:
第3位和第4,5位置1

网友K:
就是 P3 = P3 | 0x78

网友L:
不改变P3口的原状态,置位P3.3    P3.4P3.5P3.6

网友M:
     仅将P3 的 P3.3、P3.4、P3.5、P3.6置高,其余脚位不变

网友N:
刚刚看了相关的C语言书籍 是按位或后赋值

网友O:
改变端口原有为1的条件下,增加需要输出1的端口

网友P:
p3或上0x78,再把值给P3.

网友Q:
这个应该是参考c的语法写的,同 a += 5 一个道理

网友R(2015-08-12):
就是复制语句 个人在写stm8程序的时候经常 #define bit(n) 1<<n 这样做的好处在复制的同时保持灵活性,如果直接PX_xx(寄存器)=0x78的话,如果你下次用到该寄存器就会覆盖原来的值而造成程序不理想。

网友S:
p3脚的定义啊,二进制是0111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