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单片机红外测速、调速程序

楼主:
采用80c51单片机进行测速调速。
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lcd[]={"speed0k"};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pin[]={"Hz"};
unsigned char zhuan[5];
unsigned char shi=20;
unsigned int  y,jia;
sbit rd=P2^7;
sbit rw=P2^6;
sbit e=P2^5;
sbit kong=P3^0;
void delay1(unsigned char ms)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j;
        while(ms--)
        {
                for(j=0;j<125;j++);
        }
}
void delay()//延时函数
{
        _nop_();
        _nop_();
        _nop_();
}
bit du()//LCD读忙状态
{
        bit s;
        rw=1;
        rd=0;
        delay();
        e=1;
        delay();
        s=(bit)(P0&0x80);
        e=0;
        return  s;
}
void xie(unsigned char com)//LCD写命令
{
        while (du());
        rd=0;
        rw=0;
        delay();
        e=0;
        P0=com;
        e=1;
        delay();
//        delay1(20);
}
void xieshuju(unsigned char dat)//LCD写数据
{
        while (du());
        rw=0;
        rd=1;
        delay();
        e=0;
        P0=dat;
        e=1;
        delay();
        e=0;
}
void chushihua()//LCD初始化
{
        xie(0x38);
        xie(0x0c);
        xie(0x01);
        xie(0x06);
}

void delayms (unsigned char time)//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time;i++)        ;
        e=0;
        for(j=100;j>1;j--) ;
}
void tiaosu(unsigned int shi1)//电机调速
{
        kong=0;
        delayms(5);
        kong=1;
        delayms(shi1);
}
unsigned char keycan()//按键返回值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
                if(P3!=0xff)
                {
                delay1(10);
                if(P3!=0xff)
                key=P3&0Xff;
                if(P3==0xfd)
                jia=jia+5;
                if(P3==0xfb)
                jia=jia-5;
                if(jia<=5)
                jia=3;
                }
        while(P3!=0xff);
    return(key);
}
void zhuanhuan()  //电机转速数据处理
{
        zhuan[0]=table[y/1000%10];
    zhuan[1]=table[y/100%10];
    zhuan[2]=table[y/10%10];
           zhuan[3]=table[y%1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wei;
        unsigned char w=0;
        EA=1;
        TR0=1;
        ET0=1;
        TR1=1;
        ET1=1;
        TH0=0x3c;
        TL0=0xb0;
        TH1=0x00;
        TL1=0x00;
        TMOD=0x51;
        chushihua();
        delay1(20);      //在这里如果时间不过长的话 控制位置无用
        xie(0x84);
        delay();
        while (lcd[w]!='\0')//LCD显示cesuji
        {
                xieshuju(lcd[w]);
                w++;
         delay();
        }
        w=0;
        xie(0xca);
        while (pin[w]!='\0')//LCD显示hz
        {
                xieshuju(pin[w]);
                w++;
                delay();
        }
    while (1)
        {
                wei=keycan();
                switch (wei)
                {
                        case 0xfe:  kong=0;        break;//电机全速启动
                        case 0xfd:
                        case 0xfb:  tiaosu(jia);break;
                        case 0xf7:  kong=1;        break;//电机停止
                }
        }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中断  刷新数据
{
        unsigned char i;
          TH0=0x3c;
          TL0=0xb0;  //50ms中断一次
          shi--;
        if(shi<1)//1s取数据一次
        {
          shi=20;
          y=(TH1*256+TL1);//红外对管中断次数
          TH1=0x00;
          TL1=0x00;
          zhuanhuan();//数据转换
          xie(0xc6);
        for(i=0;i<4;i++)//LCD数据处理显示
        {
           xieshuju(zhuan[ i]);
           delay();
        }
        }
}
void zhongd()  interrupt 3//红外对管中断次数
{
        TH1=0x00;
        TL1=0x00;
}

电路图

网友A(2015-04-24):
谢谢版主加分;谢谢关注。

网友B(2017-07-08):
谢谢版主,正好需要,学习中

网友C:
这个程序很巧妙,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