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控制另外一个单片机,怎么做?

楼主(2015-04-24):
        新人求助!求大神们给个思路?
       有一个与GPRS模块通过232接口相连的单片机,实现发短信功能。但现想通过一个单片机控制这个单片机,即给它一个条件,满足条件发送短信,反之不发送。因为串口被占用了,感觉双机串口通信不可行,请问可以怎么做?

网友A:
用空余的IO口模拟。

网友B:
1、利用其他的IO口,再模拟一个串口;
2、利用其他的lO口,作为输入输出端口、直接控制。

网友C:
空余的IO 做I2C通信可以呀!!

网友D:
可以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E:
很有想法,不会

网友F:
简单的方法是用IO模拟了,
一段时间的高电平,一段时间的低电平,当作你启动的条件,然后就可以启动需要的东西

网友G:
用串口协议就可以

网友H:
可以用主机的一个引脚连上从机上的一个io脚,从机通过检测主机引脚状态来确认是否发送

网友I:
利用其他的IO口,再模拟一个串口

网友J:
单片机的强大在于它的每个IO口都可以作为数据的传输口来使用!只要定义好,觉得做通讯都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K(2015-05-24):
用io口编密码

网友L:
使用空闲IO作为控制信号或者串口,SPI,IIC等通信协议都可以。A单片机与B单片机首先得先选择他们之间IO连接,然后根据协议来写程序

网友M:
币好难赚啊

网友N:
利用其它IO口模拟

网友O(2015-07-13):
双机通信?

网友P(2015-08-29):
3个方法
1、用从机检测主机IO,判断状态
2、IIC通信
3、上多机通信

网友Q:
通过串口通信直接控制

网友R(2015-10-09):
看起来貌似很牛13的样子,我也不很懂,围观一下

网友S:
方法是有的,可是我不熟,听说是用IO口模拟,有空我也试下。

网友T:
   都是些大神啊,学习下。。

网友U:
利用其他的lO口,作为输入输出端口、直接控制。

网友V:
串行通讯

网友W:
远距离么,NFR2401控制

网友X:
用空余的IO口模拟

网友Y:
利用其他的lO口

网友Z:
用一个单片机的一个脚连接另一个单片机,另一个单片机进行中断处理不就行了么

网友AA:
1、用从机检测主机IO,判断状态 2、IIC通信 3、上多机通信

网友AB:
方法非常多,用普通IO进行握手,用UART,SPI 或并口进行通讯实现控制

网友AC:
有两个IO口模拟.I2C总线

网友AD:
空余的IO 做I2C通信,用UART,SPI 或并口进行通讯

网友AE:
单片机用蓝牙模块来传输

网友AF:
用其他空置IO口软件模拟串口通信

网友AG(2016-05-06):
用串口协议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H:
51的话,可以用485通信,要程序加qq1210887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