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呀(音响DIY里面的配件)

楼主(2015-04-24):
做音响DIY里面的配件   好眼熟  就是不知道干嘛用的  名字是啥?

网友A:
这是直径8MM日光灯铝条座的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直径8MM日光灯铝条座的卡子

应该不是吧   我上网查了你说的这个不一样呀。要是同种类型的东西,那么请问下这个装在哪里?里面有四个这样的!

网友A:
卡子中间的孔应该是上螺丝的,应该是固定什么的

网友B:
估计固定喇叭用的

网友C:
不知道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呀! 确实是固定一个东西的,只是我实在没想到是搞这个的。后来问了N个淘宝的卖家,终于有个解答了。 他给我的图。然后我就明白了 这是我的。就是固定那个角的。害得我想了一下午!我之前说眼熟是这个 也是固定用的。

网友D:
别一惊一乍的,就是一卡子

网友E:
上螺丝,固定用的。至于名字,就不晓得了

网友F(2015-05-26):
一个卡扣 仔细看看 音响里面某处应该还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