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不能用定时器0产生波特率?

楼主(2015-04-24):
如题,做串口实验的时候一开始用定时器0工作方式2产生波特率,结果通信失败。最后把定时器0相关的东西全换成定时器1,其他参数初值啊那些没变化,就成功了,什么原因实在想不透。

网友A:
查查一些资料吧 51单片机是用定时器1来设置串口的波特率的 定时器0不行 没有原因 芯片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一些资料吧 51单片机是用定时器1来设置串口的波特率的 定时器0不行 没有原因 芯片就是这样设计的

原来是死规定,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