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楼主:
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15-04-25):
millisecond()延时函数 P1 = 0xfc P1.0\P1.1低电平,其它高电平 P1=0xff p1所有引脚高平

网友B:
millisecond() 翻译成中文就是毫秒

网友C:
前面是一个延时函数,后面是将1111 1011赋给P1口即把P1^2降为低电平,延时一下再又都变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