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5 回复0 51单片机ISP下载程序 晶振是一定要11.0592的吗

楼主(2015-04-25):
51单片机ISP下载程序   晶振是一定要11.0592的吗   谢谢回答

网友A:
可以是其他的

网友B(2017-01-08):
12兆的也可以

网友C(2024-08-09):
试过STC12C5A60S2 单片机用12M, 16M, 20M, 24M, 33M晶振都是可以用STC的ISP下载软件在板下载程序的.

网友D:
尽管实际使用时没有区别, 但就理论上说,是存在影响的。
在速度高时较明显。
我们 看 :
当 11.0592M 时, 115200 bps 是准确的。
当 12.0000 M 是  , 是 107143 bps , 存在 7% 的误差。
这个误差其实已经超过了 串口极限误差 4.2% 。
所以 理论上存在 通信错误的可能性。

不过, 因为大部分串口收发器都是动态调节时钟同步的, 所以实际上影响没那么大。
但 STC 烧写时,是软件模拟串口 , 所以还是会增加一些风险。

网友E:
由于涉及到比特率,最好使用11.0592M。

网友F:
多少都可以的,工具软件是可以自动适配一个能用的波特率,但是用11.0592或者22.1184这种是会匹配到很高波特率的,就是下载速度很快。用其他的就可能很慢。之前用12C5608的内部震荡时,大部分都只能使用9600甚至更低,很少有能匹配到比如57600这种,能到14400就非常快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尽管实际使用时没有区别, 但就理论上说,是存在影响的。
在速度高时较明显。
我们 看 :

你这个问题最好是去咨询一下STC的工程师。

我个人认为,STC烧写时用的是单片机内部的IRC,而不是其外接的晶振,
原因是有很多人(比如我)能用内部的IRC搞定的事就绝不用外接晶振,那么
STC烧写时就只能用内部的IRC了......

串口通信错误可以用软硬件校验加以识别,从而避免,所以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