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四线步进机驱动

楼主(2015-04-26):
可以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吗?不可以的话我还有一个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A:
298也可以

网友B:
可以用L298 用ULN2003往往很费劲。

网友C:
弄好没有, 若没弄好, 我把直线驱动滑块程序给你, 不过是用PIC写的

网友C:
是用L298N的驱动模块

网友D(2020-10-22):
这个不行,他只是通断,电流的方向没改变,对于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你转不起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行,他只是通断,电流的方向没改变,对于两相四线步进电机你转不起来的

瞎说! 肯定是可以转动,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驱动的芯片很多,看你步进马达的电压和电流多大才可以选择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