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步进机驱动

楼主(2015-04-26):
我新手来的,问一下这个怎么用。驱动2个两相四线步进机,如果能有大神加我微信交流就更好了,Sw—eety

就是怎么给它供电和怎么驱动

网友A:
一块板只能驱动一个两相四线步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板只能驱动一个两相四线步进机。

这个是2合1的吧?

网友A:
L298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要是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只能驱动一只。A-A1-B-B1

楼主:
引用 网友A:
L298可以驱动两个直流电机,要是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只能驱动一只。A-A1-B-B1

能指点我一下怎么把单片机和步进机通过它连起来吗

网友B:
我玩过驱动直流电机  过来看看

网友C(2015-05-31):
2合1吗?

网友D:
这不是驱动直流电机的嘛,驱动四线就能一个吧,步进驱动也不贵,何必用这个啊

网友E(2015-09-30):
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常用,路过看看

网友F(2016-07-27):
驱动直流电机in1-4接单片机的p1.0-3的接口,A、B接p1.4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