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问题 提示我“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求助各位

楼主(2015-04-27):
我想用外部电源给USB供电,使用双USB母头直插座。将两路母头的D-、D+和V-并联在一起,其中一路母头只提供5V电源,另一路用USB双公头线连接到电脑的USB母口,但是电脑总是提示我“无法识别的USB设备”,求助各位大虾帮助!

网友A:
1.确保D+ D-连接的正确性,不行倒换顺序。
2.线不要太长,因为是差分线,连线不要太长。否则容易受干扰。

网友B:
外部供电的D+D-不要接

网友C(2017-01-08):
线不要太长,会衰减信号

网友D(2017-05-05):
用驱动精灵扫下,看看能否安装驱动

网友D:
用驱动精灵扫下

网友E:
这需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