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个端口驱动l2个普通电机(马达)

楼主(2015-04-28):
51单片机一个端口驱动l2个普通电机(马达),2个相同的电机实现同步,同速转动。该用什么驱动电路,三极管驱动行不??该怎么实现?求大神指导!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A:
对于楼主的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正在研究,同求答案

网友B:
不太理解,可以这样设计试一下,IO口驱动两个三极管,三极管再驱动两个MOS。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C:
想要完全一致的转速,这样肯定不行。得有反馈

网友D:
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别,两个电机不在相同电压或者电流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同速。

网友E(2017-03-06):
电机不在相同电压或者电流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同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