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测速系统程序新手有些地方看不懂

楼主(2015-04-28):
系统是作为一个电机测速系统,这里只把程序部分弄出来
初始化部分
TMOD=0x51; //T0方式1 定时计数 T1方式1计数
TH0=0xb1; //装入初值 20MS
TL0=0xe0;
TH1=0x00; // 计数
TL1=0x00;
TR0=1; //启动 t0
TR1=1; //启动t1
gw=sw=bw=qw=ww=0; //数码管初始化

然后是数码管显示部分
gw=x%10; //求速度个位值,送到个位显示缓冲区
sw=(x/10)%10; //求速度十位值,送到十位显示缓冲区
bw=(x/100)%10; //求速度百位值,送到百位显示缓冲区
qw=(x/1000)%10; //求速度千位值,送到千位显示缓冲区
ww=(x/10000)%10;
然后是中断子函数

/*********t0定时*中断函数*************/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b1; //重装t0
TL0=0xe0;
f--;
if(k==0)
{
if(f<t)
P10=1;
else
P10=0;
P11=0;
}
else
{
if(f<t)
P11=1;
else
P11=0;
P10=0;
}
if(f==0)
{
f=5;
}
j++;
if(j==50)
{
j=0;
x=TH1*256+TL1; //t1方式1计数,读入计数值
TH1=0x00;
TL1=0x00;
x++;
display();
}
}

问题有两个 1,为什么在中断子函数中
x=TH1*256+TL1; //t1方式1计数,读入计数值
TH1=0x00;
TL1=0x00;
x++;
会出现一个X++

2 ,这个程序测出的单位是圈/秒还是圈/分钟

网友A(2015-08-04):
有整个程序吗。有的话可以发到这个邮箱吗?1033560873@qq.com

网友B:
有整个程序吗。有的话可以发到这个邮箱吗?1656100606@qq.com

网友C(2016-05-19):
引用 网友B:
有整个程序吗。有的话可以发到这个邮箱吗?

#include "D:\Keil安装\C51\INC\reg51.h"
#include "D:\Keil安装\C51\INC\intrins.h"

sbit LCM_RS=P3^0;
sbit LCM_RW=P3^1;
sbit LCM_EN=P3^7;

#define BUSY                  0x80              //常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                        50

uchar str0[16],str1[16],count;
uint speed;
unsigned long time;

void ddelay(uint);
void lcd_wait(void);
void display();
void init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void STR();
void account();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口*/
{
    unsigned int temp;
        time=count;
    TR0=0;
        temp=TH0;
        temp=((temp << 8) | TL0);
    TH0=0x3c;
    TL0=0xaf;
        count=0;
    TR0=1;
        time=time*50000+temp;
}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1 */
{
   TH0 =0x3c;
   TL0 =0xaf;
   count++;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MOD T0选用方式1(16位定时) */
    IP|=0x01;                           /*INT0 中断优先*/
    TCON|=0x11;                         /*TCON  EX0下降沿触发,启动T0*/
    IE|=0x83;
    TH0=0x3c;
    TL0=0xaf;

        initLCM();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显示屏
        for(;;)
        {
                account();
                display();
        }
}

void account()
{
        unsigned long a;
        if (time!=0)
        {
                a=L*360000000/time;
        }
        speed=a;
}

void STR()
{
        str0[0]='S';
        str0[1]='p';
        str0[2]='e';
    str0[3]='e';
        str0[4]='d';
        str0[5]=' ';
        str0[6]=(speed%100000)/10000+0x30;        // 0x30表示ASCII码的0,+0x30即把数字转换为字符
        str0[7]=(speed%10000)/1000+0x30;
        str0[8]=(speed%1000)/100+0x30;
        str0[9]='.';
        str0[10]=(speed%100)/10+0x30;
        str0[11]=speed%10+0x30;
        str0[12]='k';
        str0[13]='m';
        str0[14]='/';
        str0[15]='h';
}

void d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60;j++)
                {;}
    }
}
/**********写指令到LCD子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写数据到LCD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d内部等待函数*************/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读LCD前若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而读出LCD为高电平,则冲突,Proteus仿真会有显示逻辑黄色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LCD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delay(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void display()
{

        STR();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整个程序吗。有的话可以发到这个邮箱吗?

#include "D:\Keil安装\C51\INC\reg51.h"
#include "D:\Keil安装\C51\INC\intrins.h"

sbit LCM_RS=P3^0;
sbit LCM_RW=P3^1;
sbit LCM_EN=P3^7;

#define BUSY                  0x80              //常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                        50

uchar str0[16],str1[16],count;
uint speed;
unsigned long time;

void ddelay(uint);
void lcd_wait(void);
void display();
void initLCM();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void STR();
void account();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0         /*遥控使用外部中断0,接P3.2口*/
{
    unsigned int temp;
        time=count;
    TR0=0;
        temp=TH0;
        temp=((temp << 8) | TL0);
    TH0=0x3c;
    TL0=0xaf;
        count=0;
    TR0=1;
        time=time*50000+temp;
}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遥控使用定时计数器1 */
{
   TH0 =0x3c;
   TL0 =0xaf;
   count++;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MOD T0选用方式1(16位定时) */
    IP|=0x01;                           /*INT0 中断优先*/
    TCON|=0x11;                         /*TCON  EX0下降沿触发,启动T0*/
    IE|=0x83;
    TH0=0x3c;
    TL0=0xaf;

        initLCM();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显示屏
        for(;;)
        {
                account();
                display();
        }
}

void account()
{
        unsigned long a;
        if (time!=0)
        {
                a=L*360000000/time;
        }
        speed=a;
}

void STR()
{
        str0[0]='S';
        str0[1]='p';
        str0[2]='e';
    str0[3]='e';
        str0[4]='d';
        str0[5]=' ';
        str0[6]=(speed%100000)/10000+0x30;        // 0x30表示ASCII码的0,+0x30即把数字转换为字符
        str0[7]=(speed%10000)/1000+0x30;
        str0[8]=(speed%1000)/100+0x30;
        str0[9]='.';
        str0[10]=(speed%100)/10+0x30;
        str0[11]=speed%10+0x30;
        str0[12]='k';
        str0[13]='m';
        str0[14]='/';
        str0[15]='h';
}

void d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60;j++)
                {;}
    }
}
/**********写指令到LCD子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lcd_wait();
        DATAPORT=WCLCM;
    LCM_RS=0;                   /* 选中指令寄存器*/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写数据到LCD子函数************/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DLCM;
    LCM_RS=1;               /* 选中数据寄存器  */
    LCM_RW=0;                   //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d内部等待函数*************/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读LCD前若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而读出LCD为高电平,则冲突,Proteus仿真会有显示逻辑黄色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LCD初始化子函数***********/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delay(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2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void display()
{

        STR();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

网友D(2019-12-05):
能把整个程序发给我看看吗?303655094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