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76 端口C pc6 设置为输入问题

楼主(2015-04-28):
手册上面 TRISC 第bit6 bit7 位为未读,什么意思?  如果PORTC.6设为输入怎么设置? 是哪个寄存器?是将TRISC  bit6置位1么?

网友A:
PORTC是个6位端口,没有RC6、RC7两个端口,自然也就不能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C是个6位端口,没有RC6、RC7两个端口,自然也就不能操作了。

嗯,后来仔细看了文档知道了。刚开始还以为是控制输入输出寄存器是和引脚上面PC6 PC7一一对应的关系。原来是看RC4 R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