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给ATmega128供电的LDO电流需要多大额

楼主:
手册里的工作电流很小,这有几毫安,但是又说到Vcc和GND之间200mAde DC电流,还有每个I/O口的电流是40mA,那这个供电电流到底看哪个额?
选LDO的时候不知道500mA的够不够,还是需要放到1A额?求指教额~~~~~thanks~~

网友A(2015-04-29):
个人理解:单片机如果说每个IO可以提供40mA,不代表可以所有的IO都同时输出40mA,看下面的NOTES说的很明白。有限制的。LDO提供500mA就可以了,另外在设计时候要大致计算一下电流消耗,能采用灌电流驱动的引脚就不要设计成输出电流驱动。例如驱动LED灯,采用低电平点亮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