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的电流最大是多少啊

楼主(2015-04-29):
STC89C52RC的学习板,VCC最大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你说的开发板还是单片机? 不管什么都可以想办法串一个电流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呀,或者加一个小电阻,测量电压计算。

网友B:
VCC的最大电流,就是要用到VCC的地方的电流的总和,就相家里的总开关断路器的电流
一样,

网友C:
500ma够了,有电机的话要大点

网友D:
大概是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