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号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要多少个?
关闭

楼主(2015-04-29):
有人说要3个,有的说要四个?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稳压电路的情况下只能3个  有稳压电路最好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稳压电路的情况下只能3个  有稳压电路最好4个

谢谢!那如果有外部电路例如数码管,电机,用三个电池是不是不够电压?还有用4个电池的话可不可用二极管降压??

网友B:
我用过4个,没嘛事儿,STC89C52+4节华泰

网友C:
3个拆4.5v,不符合单片机5v要求,最好是4个就6v,然后通过7805取得稳定的5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拆4.5v,不符合单片机5v要求,最好是4个就6v,然后通过7805取得稳定的5v电压

用7805是不是太损耗功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7805是不是太损耗功率了?

嫌7805损耗大可以直接采用两个二极管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嫌7805损耗大可以直接采用两个二极管降压,

谢谢!我试试!

网友D:
实际应用,直接用3节5号电池串联,稳定可靠,
有些单片机3.5伏就可以运行

网友E:
你查看STC的资料,它 的芯片电压5.5---4.0 三节就可以。

网友F:
其实吧,这个问题,稍微了解一点基础知识,就不算问题了,5号碳性电池电压大致范围1.2-1.7,碱性电池电压大致范围1-1.85,单片机嘛你就看手册了,5V单片机一般大点的范围是3.5-5.5V,如果只给单片机供电,就是简单的加法了,注意,只取最高电压计算,电压低了大不了不工作,电压高了风险就大了,如果有电机之类的负载,那供电问题就复杂多了。

~~~~
说了这么多,其实吧,很简单,就如admin说的那样,5号电池不管什么碳性碱性或者镍镉镍氢,3节电池完事!踏实用吧,没问题~

网友G:
四节电池串一二极管也不错吆

网友H:
3个,最多4个

网友I:
5号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要4个

网友J:
3个少点4个多点不果都没关系

网友K:
四个串个二极管

网友L:
3个少点4个多点。问题不大

网友M:
5号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要多4GE

网友N:
4个吧 好像是

网友O:
4个可以的

网友P:
看你带动什么东西,如果只是单片机建议3个就够了,还有别的耗电的就用四个吧

网友Q:
最好四个,一个1.5V,四个6V,里面有7805稳定出5V就行了

网友R:
单片机要5v,看你电池电压多大

网友S:
四个罗,再加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T:
要看你的单片机的工作电压,3.3V用3节4.5V然后稳压到3.3V,如果是5V工作,就用4节,稳压后5V

网友U:
单片机一般都是5V的电压供电,三个是4.5V,差不多了。。。

网友V:
先用3个电池试下,可以开机功能正常就用3个,反之,无法开机,无法稳定工作就用4个电池,外加一个7805稳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3个拆4.5v,不符合单片机5v要求,最好是4个就6v,然后通过7805取得稳定的5v电压

6v稳5v压差1v,7805恐怕是不行的

网友W:
4个可以啊,也要看你用什么单片机,有些低功耗的2个甚至1个也可以

网友X:
一般3个就够了

网友Y:
建议用废旧充电宝 连接方便 但得有稳压电路

网友Z:
四个,再传串一个5v的稳压管。

网友AA:
取决于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AB:
3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AC:
3个就行了,

网友AD:
我觉得4个  再加1个7805

网友AE:
3个吧  干电池不是1.5V的吗  我一般都是用移动电源供电

网友AF:
3个就好

网友AG:
不要4个,3个可以了4个容易烧单片机

网友AG:
要么就5节以上加个7805,要么3节够了。

网友AH:
应该是4个

网友AH:
我以前用过的,,是四个

网友AI:
3个就可以

网友AJ:
单片机供电3.5电压以上都可以,具体还是要看型号。一般电池供电1.5v每节,3个足够了

网友AK:
一般单片机电源为5伏,像普通的5号电池是1.5伏,3个就可以了

网友AL:
AVR的3.3 V用两个,,51的5 V用3个就可以

网友AM:
四个    只要满足是低电压就应该可以   但是一般都是四个

网友AM:
引用 网友I:
5号电池给单片机供电要4个

但要稳压电路吧

网友AM:
引用 网友AL:
AVR的3.3 V用两个,,51的5 V用3个就可以

那如果有稳压电路呢

网友AN:
三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AO:
四个就够了

网友AP:
3个最好

网友AQ:
最好4个,也可以增加电压转变模块

网友AR:
4个就行

网友AR:
你先试试

网友AR:
要不3个

网友AR:
3个不行的话

网友AS:
一楼说的应该能行

网友AT:
3节电池,4.5v就可以的

网友AU:
看你用的单片机供电电压的,STC89C52C的话用3个电池就可以了。供电4.5V直流

网友AV:
单片机是5v,电池是1.5v,串并联自己算吧

网友AW:
一个9V电池过7805不是很方便吗

网友AX:
一个1.5v

网友AY:
一般是三个,但是三个电压有点低,如果有显示屏的话,屏可能会有点暗

网友AZ:
当然是4个啦

网友BA:
51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是5V,stm32单片机电源电压是3.3V,一节5号电池的电压是1.5V,直接用电池供电怎么样都不合适,还是加一个稳压电源吧,比如stm32一般加ams1117-3.3V,51可以加ams1117-5V

网友BB:
就用3节电池,简单点

网友BC:
单片机供电一般需要5V

网友BD(2015-05-29):
51单片机最好用4个,以前测试,8V都能正常工作,51很结实

网友BE:
三个就够了 4.5V 我一般就用3个

网友BF:
三个电池直接用,四节电池加稳压模块

网友BG:
这个应该是4个的

网友BH:
估计3个够了

网友BI(2016-05-03):
4个电池6V,再用两个二极管降压,损耗低

网友BJ:
3个,做稳压电路。

网友BK:
最好是4个电池,因为电源要5V吗

网友BL:
用STC15W宽电压单片机三节可以。要么加MAX34063两节就可以。

网友BM:
电池的多少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在基准电压的基础上有足够的电流

网友BN:
用四个,然后加个稳压模块,调到5V就好啦

网友BO:
觉得是四个

网友BP:
看你选择什么单片机咯,还要看单片机是否有片载 LDO 模块,例如像新华龙单片机EFM8系列 的话,只要 3节5号电池接入引脚VREGIN 就可以了 而且 引脚VDD 还可以输出 3.3V。

网友BQ:
4个加5伏稳压

网友BR:
这个最总要看单片机的电压使用范围,只要在使用范围内就不存在问题。

网友BS:
你看一节电池是多少伏,单片机工作电压是5V,你算算看。

网友BT:
一般需要6-10个

网友BU:
3个串联,4个加7805下拉电阻分压也可!

网友BV:
建议用一个航模电池  加上一个2596降压模块  这样做效果比较好。

网友BW:
引用 网友AD:
我觉得4个  再加1个7805

不能用7805,7805是线性稳压集成块,工作压差最小是3V,压差小工作不可靠(或无法稳压)

网友BX:
一节干电池的电压是1.5V,如果你的单片机需要5V供电,那么一般3节是可以的。若用4节,电压达到6V,则必须要稳压电路

网友BY:
那要看你单片机需要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BZ:
什么单片机?一般单片机都有一个供电范围,只要你的供电在范围内就没事

网友CA:
如果电池是1.5V的用3个,是1.2V的用4个。

网友CB:
可以用4个,加上电源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C:
2x3个,3个串联后并在起。

网友CD:
是啊,要看工作电压啊

网友CE:
正常的用3个就能工作

网友CF:
一个干电池1.5v,单片机需要5v,有稳压就加4个,没有就3个,也带的动

网友CG:
单机机需要5V的电压

网友CH:
可以用4个,然后用降压模块降到5V,或者用3个,用升压模块升到5V

网友CI:
看你具体的单片机供电情况,查手册(RS网查)了解,你用1.5V电池的话,恰好单片机供电在3到5V,就有三节

网友CJ:
是需要4个的

网友CK:
4个可以

网友CL:
其实最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用的是多少V的单片机

网友CL:
不同类型的单片机对电压等级的要求也不太一样

网友CM:
3个应该就可以 因为每节电池为1.5V 而单片机的端口供电为5V

网友CN:
单片机供电需要5V 充电的1.2V,3AAA的电池1.5V,一般普通的都是1.5V 普通电池我建议使用4个

网友CO:
用USB线或者电池盒

网友CP:
那要看你单片机供电电压多少和每个5号电池电压多少,最后自己算就知道需要多少个了

网友CQ:
4个    电池有压降

网友CR:
可用6节串联得到9v电压    再用LM7805三端稳压得到5v    供51单片机  avr

网友CS:
一般用四个

网友CT:
3个就可以了!

网友CU:
看稳压,最好4节吧

网友CV:
三个四个无所谓的

网友BQ:
用4个,加5伏稳压

网友CW:
四节5#干电池,直接用。

空载时达到6V,加正常荷载时,由于内阻的作用,电压5V左右。

如果你再加一个稳压器,估计这么低压差的稳压器还真不好找!如果一般的三端稳压器加上后不能工作!

另外:一般的电动玩具或其他干电池供电的电器,使用一次性干电池和镍氢充电电池是通用的,原因是,充电电池虽说标称1.2V,但由于内阻较小,正常工作时电压和一次性干电池是基本相同的。

网友CX:
三个或四个!

网友CY:
4节5号电池电压偏高,电流量缺偏低。
为开发板提供的尤其是电流不足,你换一个5V电源,电流量大的铝电池试试

网友CZ:
3 个不怕浪费的话你可以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