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我写个程序或提供个思路啊.16*16led

楼主(2015-04-29):
比如说怎么缓慢显示出这个爱心字样,就是一颗颗地慢慢点亮led

网友A:
我没有16*16的点阵,我只有64*32的,所以我先给你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写出来。
一个心也就31个点,你取31次字摸,第一次一个,第二次2个,以此类推,然后显示的时候把这31个字摸依次显示就行了

网友A:
突然想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你首先定义一个32个字节的数组,(16*16需要32个字节来点亮)这个数组初值当然全是0,然后用这个数组点亮点阵,刚开始肯定是全都不亮的,然后我们只需改变需要点亮的位置相应的值为1就点亮那个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