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初始化代码,怎么解读

楼主(2015-04-30):
      下面的是某屏的初始化代码,这一堆东西该怎么解读啊,貌似是寄存器地址和参数。
还有为什么会一直出现这个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1,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2,
        DISP_LCM_CMD_PARA|0x07,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3,
        DISP_LCM_CMD_PARA|0x10,
        DISP_LCM_CMD_PARA|0xb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4,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8,
        DISP_LCM_CMD_PARA|0x02,
        DISP_LCM_CMD_PARA|0x07,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9,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a,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c,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d,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f,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7,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10,
        DISP_LCM_CMD_PARA|0x16,
        DISP_LCM_CMD_PARA|0xb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11,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7,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17,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12,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PARA|0xbc,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13,
        DISP_LCM_CMD_PARA|0x1b,
        DISP_LCM_CMD_PARA|0x00,
//power on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29,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2,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a,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1,
        DISP_LCM_CMD_PARA|0x13,
        DISP_LCM_CMD_PARA|0x26,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2,
        DISP_LCM_CMD_PARA|0x0a,
        DISP_LCM_CMD_PARA|0x29,
//        DISP_LCM_CMD_WAIT |(2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3,
        DISP_LCM_CMD_PARA|0x29,
        DISP_LCM_CMD_PARA|0x0a,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4,
        DISP_LCM_CMD_PARA|0x26,
        DISP_LCM_CMD_PARA|0x13,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5,
        DISP_LCM_CMD_PARA|0x0a,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6,
        DISP_LCM_CMD_PARA|0x1e,        //1// 1c
        DISP_LCM_CMD_PARA|0x03,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7,
        DISP_LCM_CMD_PARA|0x03,
        DISP_LCM_CMD_PARA|0x1e,

        //gamma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8,
        DISP_LCM_CMD_PARA|0x07,
        DISP_LCM_CMD_PARA|0x06,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9,
        DISP_LCM_CMD_PARA|0x03,
        DISP_LCM_CMD_PARA|0x03,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a,
        DISP_LCM_CMD_PARA|0x0e,
        DISP_LCM_CMD_PARA|0x04,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b,
        DISP_LCM_CMD_PARA|0x0e,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c,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PARA|0x0c,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d,
        DISP_LCM_CMD_PARA|0x04,
        DISP_LCM_CMD_PARA|0x0e,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e,
        DISP_LCM_CMD_PARA|0x03,
        DISP_LCM_CMD_PARA|0x03,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3f,
        DISP_LCM_CMD_PARA|0x06,
        DISP_LCM_CMD_PARA|0x07,

//set Gram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5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51,
        DISP_LCM_CMD_PARA|0x00,//0x00ef
        DISP_LCM_CMD_PARA|0xef,//0x00ef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52,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53,
        DISP_LCM_CMD_PARA|0x01,//0x013f
        DISP_LCM_CMD_PARA|0x3f,//0x013f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60,
        DISP_LCM_CMD_PARA|0x27,//0x2700
        DISP_LCM_CMD_PARA|0x00,//0x27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61,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6a,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lay control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8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81,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82,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83,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84,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85,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panel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9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1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92,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93,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95,
        DISP_LCM_CMD_PARA|0x02,
        DISP_LCM_CMD_PARA|0x1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97,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98,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f0,
        DISP_LCM_CMD_PARA|0x54,
        DISP_LCM_CMD_PARA|0x08,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f3,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5,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f4,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1f,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f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PARA|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07,
        DISP_LCM_CMD_PARA|0x01,
        DISP_LCM_CMD_PARA|0x73,

        DISP_LCM_CMD_INST |0x00,
        DISP_LCM_CMD_INST |0x22,

        DISP_LCM_CMD_STOP,

网友A:
首先你需要提供屏的控制芯片的型号,根据芯片的pdf就可以找到这是一些什么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