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模块及配套接收模块

楼主:
来源:安阳市新世纪电子研究所

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

应用

应用

网友A(2015-04-30):
特色:低功耗小体积,无需编程
  使用方法:
          1, 硬件连接好后,
          2, 上电对码,
          3, 对码成功后接收模块加驱动电路就可正常工作,

网友A:
无需编程调试,硬件连接好后对码就可工作,可把接收模块嵌入遥控主板中使用。

应用原理图

应用原理图

网友A:
接收部分尺寸规格图

接收部分外观尺寸

接收部分外观尺寸

网友B(2015-08-08):
几个银子啊。

网友A(2015-11-05):
2.4g无线遥控发射模块JF24E-TX 内含程序无需编码无线遥控器,

基本参数
电源:
2.5-3.6v
工作温度:
-40——80
功率:
5db
详细说明
2.4G无线遥控器及配套接收模块
JF24E-TX/RX技术规格书
V03版本(多发1收)
V02版本(多收1发)
安阳市新世纪电子研究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系列无线收发模块的研究与生产销售,是国内较早专业化无线模块的科研生产机构。主要产品:无线收发模块,2.4G无线模块,315M无线模块,433M无线模块,超外差接收模块,低功耗超再生接收模块。
【功能介绍】
    JF24E-TX是一款内含遥控程序的高端大方的2.4G无线遥控器,是我公司在JF24D-TX/RX遥控模块的功能基础上开发的带外壳的低功耗2.4G遥控器。遥控器内部已经烧写2.4G的基本程序及遥控对码程序,不需要做任何编程即可和接收模块配套使用。遥控器采用一粒CR2032纽扣电池供电,按一次按键自动连续发射1秒后进入休眠状态,不再消耗电流。
【应用范围】
遥控开关  智能家电遥控   遥控玩具  遥控插座  遥控门锁  遥控窗帘  遥控卷帘门  遥控LED灯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车库门禁系统,报警系统。
【产品特点】
l 2.4G ISM频段,可以同时使用互不干扰。
l 采用高性能基带处理芯片, 遥控速度快,安全级别高。
l 内部已含2.4G程序及遥控 对码程序,不需要再编程,直接使用。
l 接收模块输出状态可以选择锁存或非锁存。
l 高度集成,小体积,低功耗, 无外围零件,使用方便。
【性能参数】
JF24E-TX(遥控器)
工作频率:2.4G
工作电压:2.5-3.6V
发射电流:4.3mA
输出功率:5db
待机电流:3uA
调制方式:GFSK
编码方式:芯片ID地址 自动对码
控制端口:5路按键输入
编码形式:学习码
天线形式:PCB天线参考距离:30米(无障碍)
模块尺寸:60X30X11mm(长X宽X厚)
电   池:2032 纽扣电池1粒
重   量:15克(含电池)
颜   色:黑色 红色
JF24E-RX(接收模块)

网友C(2019-03-25):
有资料可以提供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