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你们都是去哪个网站购买单片机元器件啊?

楼主(2015-05-01):
各位大侠,你们都是去哪个网站购买单片机元器件啊?给小妹推荐几个质优价廉的购买单片机元器件网站啊,小妹在此多谢了!

网友A:
一般都是上淘宝

网友B:
天猫,质量比较有保证。

网友C:
一般都是上淘宝郭天祥的就很不错

网友D:
TB上就有很多啊的

网友E:
x宝  优信,还有育松电子

网友F:
淘宝 电子元件多

网友G:
直接买一个不就行了,现在单片机很便宜的

网友H:
淘宝,而且最好在一家店里找到我要的所有元件,这样节省邮费,,

网友I:
单片机STC系列的在哪买都差不多吧,反正擦写1000次还是要废的,也不贵,在淘宝上可以买,不过一般电子元件都要运费,就是不包邮。

网友J(2015-06-25):
深圳市中天华威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做单片机十年,很有保证

网友K:
育松电子什么的,淘宝妥妥的,两皇冠以上都行

网友L:
  育松电子

网友M:
经常光顾淘宝的“育松电子”,算是比较便宜的店了,还有很多厂价直销的元件,比如液晶模块!

网友N:
某宝,天猫

网友O:
一般上淘宝

网友P:
一般淘宝价格都挺便宜而且选择多

网友Q:
淘宝上大把地,又便宜

网友R:
一般的电子元件到“陈店 立星电子”,价格便宜,质量不错,拆机的更便宜。

网友S:
淘宝就可以了

网友S:
其他的网购网站应该也有的

网友T:
淘宝买呀

网友U:
一般去淘宝买

网友V:
淘宝,天猫都行啊

网友W:
我都是在淘宝随便找家店就买,不过经常买到劣质

网友X:
可以买stc的宏晶科技

网友X:
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一般网站都带qq咨询

网友Y:
micorduino上面,兼容arduino的器件哦

网友Z:
刚入门的话还是直接买一个开发板吧,不需要再硬件电路上话太多时间。

网友AA:
淘宝、天猫、得捷

网友AB:
肯定是上京东啊

网友AC(2016-05-14):
万能的淘宝,不怕,电子原件没有假货

网友AD:
淘宝啊,找信誉好点的

网友AE:
深圳育松电子

网友AF:
淘宝或者是京东京东就是贵点

网友AG:
淘宝呀 包罗万象

网友AH:
淘宝啊,还有贸泽  别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