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救-我这个电路图上没有输出

楼主(2015-05-01):
为什么我这个电路图上没有输出

网友A:
串口监控应该接单片机这边不是接232

楼主:
我将虚拟模式仪器连到单片机上还是没有输出呀,是不是代码有问题?我的代码检测没有报错

网友B:
代码问题

楼主:
是不是我这个没有输入呀

楼主:
是不是我这个本身就没有输入呀

网友C:
最好发下代码上来

楼主:
#include  "config.h"

//#define VREF  3300

/****************************************************************************
* 函数名称:DelayNS()
* 函数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 i++);
}

/****************************************************************************
* 函数名称:UART0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串口0。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入口参数:bps 通讯波特率
****************************************************************************/
void  UART0Init(uint32 bps)
{
    uint16 Fdiv;
    PINSEL0 = (PINSEL0 & (~0x0F)) | 0x05;        // 不影响其它管脚连接,设置I/O连接到UART0
    U0LCR = 0x83;                                                        //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 / 16) / bps;                                //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

/****************************************************************************
* 函数名称:main()
* 函数功能:进行通道0、1电压ADC转换,并把结果转换成电压值,然后发送到串口。
* 说    明:在CONFIG.H文件中包含stdio.h。
****************************************************************************/
int  main(void)
{
    uint32  ADC_Data;
    UART0Init(9600);                                                        // 初始化UART0
    PINSEL1 = 0x01400001;                                                // 设置P0.27、P0.28连接到AIN0、AIN1
    /* 进行ADC模块设置,其中x<<n表示第n位设置为x(若x超过一位,则向高位顺延) */
        EXTMODE=0x00;
        IRQENABLE();
        VIC Config();
    AD0CR = (1 << 0)                     |                // SEL = 1 ,选择AD0.0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 = Fpclk / 1000000 - 1 ,即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 = 0 ,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 = 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 = 1 , 正常工作模式(非掉电转换模式)
           (0 << 22)                    |                 // TEST1:0 = 00 ,正常工作模式(非测试模式)
           (1 << 24)                    |                 // START = 1 ,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EDGE = 0 (CAP/MAT引脚下降沿触发ADC转换)
    DelayNS(10);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并清除DONE标志位

    while(1)
    {
        AD0CR = (AD0CR&0x00FFFF00)|0x01|(1 << 24);        // 设置AD0.0,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0CR = AD0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printf("AD0.0=%d mV \r\n", ADC_Data);        // 数据串行口输出
        DelayNS(100);

        AD0CR = (AD0CR&0x00FFFF00)|0x02|(1 << 24);        // 设置AD0.1,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0CR = AD0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printf("AD0.1=%d mV \r\r\n", ADC_Data);      // 数据通过串行口输出
            DelayNS(100);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发下代码上来

#include  "config.h"

//#define VREF  3300

/****************************************************************************
* 函数名称:DelayNS()
* 函数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 i++);
}

/****************************************************************************
* 函数名称:UART0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串口0。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入口参数:bps 通讯波特率
****************************************************************************/
void  UART0Init(uint32 bps)
{
    uint16 Fdiv;
    PINSEL0 = (PINSEL0 & (~0x0F)) | 0x05;        // 不影响其它管脚连接,设置I/O连接到UART0
    U0LCR = 0x83;                                                        //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 / 16) / bps;                                //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

/****************************************************************************
* 函数名称:main()
* 函数功能:进行通道0、1电压ADC转换,并把结果转换成电压值,然后发送到串口。
* 说    明:在CONFIG.H文件中包含stdio.h。
****************************************************************************/
int  main(void)
{
    uint32  ADC_Data;
    UART0Init(9600);                                                        // 初始化UART0
    PINSEL1 = 0x01400001;                                                // 设置P0.27、P0.28连接到AIN0、AIN1
    /* 进行ADC模块设置,其中x<<n表示第n位设置为x(若x超过一位,则向高位顺延) */
        EXTMODE=0x00;
        IRQENABLE();
        VIC Config();
    AD0CR = (1 << 0)                     |                // SEL = 1 ,选择AD0.0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 = Fpclk / 1000000 - 1 ,即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 = 0 ,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 = 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 = 1 , 正常工作模式(非掉电转换模式)
           (0 << 22)                    |                 // TEST1:0 = 00 ,正常工作模式(非测试模式)
           (1 << 24)                    |                 // START = 1 ,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EDGE = 0 (CAP/MAT引脚下降沿触发ADC转换)
    DelayNS(10);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并清除DONE标志位

    while(1)
    {
        AD0CR = (AD0CR&0x00FFFF00)|0x01|(1 << 24);        // 设置AD0.0,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0CR = AD0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printf("AD0.0=%d mV \r\n", ADC_Data);        // 数据串行口输出
        DelayNS(100);

        AD0CR = (AD0CR&0x00FFFF00)|0x02|(1 << 24);        // 设置AD0.1,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0CR = AD0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printf("AD0.1=%d mV \r\r\n", ADC_Data);      // 数据通过串行口输出
            DelayNS(100);
    }

}

楼主:
能给我看看代码吗?谢啦
#include  "config.h"

//#define VREF  3300

/****************************************************************************
* 函数名称:DelayNS()
* 函数功能:长软件延时
* 入口参数:dly        延时参数,值越大,延时越久
****************************************************************************/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dly>0; dly--)
        for(i=0; i<5000; i++);
}

/****************************************************************************
* 函数名称:UART0Init()
* 函数功能:初始化串口0。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入口参数:bps 通讯波特率
****************************************************************************/
void  UART0Init(uint32 bps)
{
    uint16 Fdiv;
    PINSEL0 = (PINSEL0 & (~0x0F)) | 0x05;        // 不影响其它管脚连接,设置I/O连接到UART0
    U0LCR = 0x83;                                                        // DLAB = 1,可设置波特率
    Fdiv = (Fpclk / 16) / bps;                                // 设置波特率
    U0DLM = Fdiv / 256;
    U0DLL = Fdiv % 256;
    U0LCR = 0x03;
}

/****************************************************************************
* 函数名称:main()
* 函数功能:进行通道0、1电压ADC转换,并把结果转换成电压值,然后发送到串口。
* 说    明:在CONFIG.H文件中包含stdio.h。
****************************************************************************/
int  main(void)
{
    uint32  ADC_Data;
    UART0Init(9600);                                                        // 初始化UART0
    PINSEL1 = 0x01400001;                                                // 设置P0.27、P0.28连接到AIN0、AIN1
    /* 进行ADC模块设置,其中x<<n表示第n位设置为x(若x超过一位,则向高位顺延) */
        EXTMODE=0x00;
        IRQENABLE();
        VIC Config();
    AD0CR = (1 << 0)                     |                // SEL = 1 ,选择AD0.0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 = Fpclk / 1000000 - 1 ,即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 = 0 ,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 = 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 = 1 , 正常工作模式(非掉电转换模式)
           (0 << 22)                    |                 // TEST1:0 = 00 ,正常工作模式(非测试模式)
           (1 << 24)                    |                 // START = 1 ,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EDGE = 0 (CAP/MAT引脚下降沿触发ADC转换)
    DelayNS(10);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并清除DONE标志位

    while(1)
    {
        AD0CR = (AD0CR&0x00FFFF00)|0x01|(1 << 24);        // 设置AD0.0,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0CR = AD0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printf("AD0.0=%d mV \r\n", ADC_Data);        // 数据串行口输出
        DelayNS(100);

        AD0CR = (AD0CR&0x00FFFF00)|0x02|(1 << 24);        // 设置AD0.1,并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0CR = AD0CR | (1 << 24);                                        // 再次启运转换
        while( (AD0DR&0x80000000)==0 );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6) & 0x3FF;           // 提取AD转换值
        ADC_Data = ADC_Data * 3300/1024;            // 数值转换

        printf("AD0.1=%d mV \r\r\n", ADC_Data);      // 数据通过串行口输出
            DelayN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