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好久了,但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楼主(2015-05-02):
#include<reg51.h>
sbit P1_1=P1^1;
unsigned char q;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j++);
        for(j=0;j<5;j++);
    }
}
main()
{
EA=1;
ES=1;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do
{
P1_1=0;
delay(60-q);
P1_1=1;
delay(q);
}
while(1);
}
void lanya(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h;

RI=0;
h=SBUF;
if(h==0)
{

q=50;

}
else if(h==1)
{
q=10;

  delay(600);
}
else if(h==2)
{

q=30;

}
else
{
q=0;

}
}
///////////////////////////////////////////这是一个单片机响应手机蓝牙发出命令的程序(手机可以发出0,1,2,3供单片机接收)。目的是为了完成高电平分别持续2.28ms,1.37ms,0.47ms。可是结果却不是。能否找出程序BUG.

楼主:
如若能修正愿意附上500币。

网友A:
main()
{
while(1)
{
if(RI)
    {
        RI=0;
        P1_1=1;
        delay(60-q);
        P1_1=0;
    }
}
}

这样行不?

网友B:
先用串口助手连接蓝牙模块,先看看蓝牙模块能不能接收到手机的信息。

楼主:
其实单片机程序一点错误都没有,是APP中出了BUG.谢谢各位的回答。。如果有做四旋翼的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