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x7小点阵时钟,使用了反并联技术

楼主(2015-05-03):
我的起亚智跑车上的时钟被阉割了,车友一般都是买个成品小时钟加装。咱正在学习单片机就打算自己做一个。
由于安装空间有限,选择了横放的4个5x7点阵,SOP28的STC-15F2K60S2MCU直接焊接在5x7LED的12个引脚上并直接驱动(跟杜洋老师学的)。
上图:

4个5x7点阵之间使用漆包线连接。

程序刚有点眉目,目前显示正常:
视频地址:
http://pan.baidu.com/s/1o6OJmjS

视频转成GIF的效果较差,实际显示很稳定的。
因为车里有GPS,所以没有做设置按键,打算直接使用GPS授时(未完成)。
由于MCU的IO口数量有限,所以使用了LED反并联驱动技术,4位5x7点阵仅使用了17个IO口。见下图:

借用网上找的mini3216电路图说一下原理:

该电路使用48脚MCU STC12C5A60S2 直接驱动3216点阵,如果用传统方法直接驱动至少要用48个IO口。
图中可看出左边4块与右边4块LED模块是完全的反并联,这样只需使用16+16=32个IO口。
再看一下STC 手册中IO口模式设置:

程序借鉴了杜洋兄特色的LED逐点驱动理念。
1/   上电初始化时将相应IO口的PxM0置1,
2/   关闭显示段落中将相应IO口的PxM1置1,也就是将相应IO口全部设置为开漏输出。再将相应IO口置1(高电平)。
此时IO口等效电路如下图:

相当于是高阻状态。
当我们要点亮某一个点时,以上图D1模块的1行1列点及列共阴为例,发命令:H1端口PxM1=0,L1=0,此时H1端口模式被设置为推挽并高电平输出,L1端口为开漏的低电平。D1模块的1行1列点得到正向电压并发光,D3模块的1行1列点得到反向电压,不发光。
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显示。
再以上图D3模块的1行1列点为例,它是与D1模块的1行1列反并联的,发命令:L1端口PxM1=0,H1=0,此时L1端口模式被设置为推挽并高电平输出,H1端口为开漏的低电平。D3模块的1行1列点得到正向电压并发光,D1模块的1行1列点得到反向电压,不发光。
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显示。
由此可以看出,LED的反并联驱动充分利用了LED的单向导通发光的特性。假设每一个发光点是一个白炽灯泡的话,这个方法就不行了。
目前俺还在研究GPS授时,程序里没有设置时间的功能,仅供参考。下载:http://pan.baidu.com/s/1hq6E97I

网友A:
/*********************************************************************************************
出品: DoYoung Studio
程序名:    数码管驱动程序
编写时间:  2011年8月16日
硬件支持:  STC12C4052AD
接口说明:  点扫描
修改日志:
  NO.1-
/*********************************************************************************************
说明:

/*********************************************************************************************/
#include <STC15F2K60S2.H>

/**********************************************************************************************/
//“程序开发调试设置项”
#define LI                        1         //设置LED显示的亮度(值域:1~9)
#define DELAY                10         //设置每一个点显示的时间长度(1~20)
/**********************************************************************************************/
sbit        LED_1        =P2^3;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2        =P2^5;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3        =P3^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4        =P1^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5        =P5^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6        =P2^7;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7        =P2^4; //设置LED点阵屏连接的I/O口
sbit        LED_8        =P2^2;
sbit        LED_9        =P2^0;
sbit        LED_10        =P1^1;
sbit        LED_11        =P3^3;
sbit        LED_12        =P3^5;
sbit        LED_13        =P1^6;
sbit        LED_14        =P2^1;
sbit        LED_15        =P1^2;
sbit        LED_16        =P1^0;
sbit        LED_17        =P2^6;

#define P1M0SET                0x57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1010111
#define P2M0SET                0xff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1111111
#define P3M0SET                0xa8 //设置I/O口工作方式//10101000
#define P5M0SET                0x10 //设置I/O口工作方式//00010000

//sbit        KEY                =P3^2; //按键1

bit PD;//秒点显示标志
unsigned char MENU;//菜单切换标志位
data unsigned char TIME_HH,TIME_MM,TIME_SS;//设置时、分、秒存放区
data unsigned char hs  = 0; // 软计数器,对10ms时基信号累加到0.5s
data unsigned char cou  = 0; // 软计数器,对10ms时基信号累加到1s
data unsigned char bn;//扫描映射全局变量
data unsigned char PWM;//显示亮度

/**********************************************************************************************/
unsigned char code NUM[]={//显示数字字样
0X1F,0X11,0X1F,//0
0x12,0x1F,0x10,//1
0x1D,0x15,0x17,//2
0x15,0x15,0x1F,//3
0x07,0x04,0x1F,//4
0x17,0x15,0x1D,//5
0x1F,0x15,0x1D,//6
0x01,0x01,0x1F,//7
0x1F,0x15,0x1F,//8
0x17,0x15,0x1F,//9
0x02,0x1C,0x14,//C
0x0E,0x10,0x0E,//V
};
/**********************************************************************************************/
unsigned char code Week[]={//显示星期字样
0x00,0x04,0x04,0x04,0x04,0x04,0x00,//一
0x00,0x0A,0x0A,0x0A,0x0A,0x0A,0x00,//二
0x00,0x10,0x15,0x15,0x15,0x10,0x00,//三
0x1F,0x11,0x17,0x11,0x17,0x11,0x1F,//四
0x00,0x10,0x15,0x1F,0x15,0x1D,0x10,//五
0x00,0x12,0x0A,0x03,0x0A,0x12,0x00,//六
0x00,0x1F,0x15,0x15,0x15,0x15,0x1F,//日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 用于点扫描的延时
        unsigned int i;
        while( a-- != 0){
                for(i = 0; i < DELAY; i++);
        }
}
/*********************************************************************************************/
void dis_off (void){//全关
        P1M1 = 0x57;         //P1置为开漏 01010111
        P2M1 = 0xff;        //P2置为开漏 11111111
        P3M1 = 0xa8;        //P3置为开漏 10101000
        P5M1 = 0x10;        //P5置为开漏 00010000
        P1 = 0x57;                //P1置1
        P2 = 0xff;                //P2置1
        P3 = 0xa8;                //P3置1
        P5 = 0x10;                //P5置1
        delay(10-PWM);
}
/*********************************************************************************************/
void displayHH1 (unsigned char d){ //第1列横向显示程序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ef;LED_1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b;LED_1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e;LED_1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5;LED_1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i = d & 0x10;
        if(i == 0x10){P3M1 = 0xa0;LED_1 = 0;delay(PWM);dis_off();}//10100000
}
/*********************************************************************************************/
void displayHH2 (unsigned char d){ //第2列横向显示程序 101111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ef;LED_2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b;LED_2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e;LED_2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5;LED_2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i = d & 0x10;
        if(i == 0x10){P3M1 = 0xa0;LED_2 = 0;delay(PWM);dis_off();}//10100000
}
/*********************************************************************************************/
void displayHH3 (unsigned char d){ //第3列横向显示程序 110111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ef;LED_3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b;LED_3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e;LED_3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5;LED_3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i = d & 0x10;
        if(i == 0x10){P3M1 = 0xa0;LED_3 = 0;delay(PWM);dis_off();}//10100000
}
/*********************************************************************************************/
void displayHH4 (unsigned char d){ //第4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011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ef;LED_4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b;LED_4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e;LED_4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5;LED_4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i = d & 0x10;
        if(i == 0x10){P3M1 = 0xa0;LED_4 = 0;delay(PWM);dis_off();}//10100000
}
/*********************************************************************************************/
void displayHH5 (unsigned char d){ //第5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01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ef;LED_5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b;LED_5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e;LED_5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5;LED_5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i = d & 0x10;
        if(i == 0x10){P3M1 = 0xa0;LED_5 = 0;delay(PWM);dis_off();}//10100000
}
/*********************************************************************************************/
void displayHH6 (unsigned char d){ //第6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ef;LED_6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b;LED_6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e;LED_6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5;LED_6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i = d & 0x10;
        if(i == 0x10){P3M1 = 0xa0;LED_6 = 0;delay(PWM);dis_off();}//10100000
}
/*********************************************************************************************/
void displayHH7 (unsigned char d){ //第7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1M1 = 0x17;LED_1 = 0;delay(PWM);dis_off();}//000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d;LED_1 = 0;delay(PWM);dis_off();}//11111101
        i = d & 0x04;
        if(i == 0x04){P1M1 = 0x53;LED_1 = 0;delay(PWM);dis_off();}//01010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6;LED_1 = 0;delay(PWM);dis_off();}//01010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2M1 = 0xbf;LED_1 = 0;delay(PWM);dis_off();}//10111111
}
/*********************************************************************************************/
void displayHH8 (unsigned char d){ //第8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1M1 = 0x17;LED_2 = 0;delay(PWM);dis_off();}//000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d;LED_2 = 0;delay(PWM);dis_off();}//11111101
        i = d & 0x04;
        if(i == 0x04){P1M1 = 0x53;LED_2 = 0;delay(PWM);dis_off();}//01010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6;LED_2 = 0;delay(PWM);dis_off();}//01010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2M1 = 0xbf;LED_2 = 0;delay(PWM);dis_off();}//10111111
}
/*********************************************************************************************/
void displayHH9 (unsigned char d){ //第9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1M1 = 0x17;LED_3 = 0;delay(PWM);dis_off();}//000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d;LED_3 = 0;delay(PWM);dis_off();}//11111101
        i = d & 0x04;
        if(i == 0x04){P1M1 = 0x53;LED_3 = 0;delay(PWM);dis_off();}//01010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6;LED_3 = 0;delay(PWM);dis_off();}//01010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2M1 = 0xbf;LED_3 = 0;delay(PWM);dis_off();}//10111111
}
/*********************************************************************************************/
void displayHH10 (unsigned char d){ //第10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1M1 = 0x17;LED_4 = 0;delay(PWM);dis_off();}//000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d;LED_4 = 0;delay(PWM);dis_off();}//11111101
        i = d & 0x04;
        if(i == 0x04){P1M1 = 0x53;LED_4 = 0;delay(PWM);dis_off();}//01010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6;LED_4 = 0;delay(PWM);dis_off();}//01010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2M1 = 0xbf;LED_4 = 0;delay(PWM);dis_off();}//10111111
}
/*********************************************************************************************/
void displayHH11 (unsigned char d){ //第11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1M1 = 0x17;LED_5 = 0;delay(PWM);dis_off();}//000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d;LED_5 = 0;delay(PWM);dis_off();}//11111101
        i = d & 0x04;
        if(i == 0x04){P1M1 = 0x53;LED_5 = 0;delay(PWM);dis_off();}//01010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6;LED_5 = 0;delay(PWM);dis_off();}//01010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2M1 = 0xbf;LED_5 = 0;delay(PWM);dis_off();}//10111111
}
/*********************************************************************************************/
void displayHH12 (unsigned char d){ //第12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1M1 = 0x17;LED_6 = 0;delay(PWM);dis_off();}//000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fd;LED_6 = 0;delay(PWM);dis_off();}//11111101
        i = d & 0x04;
        if(i == 0x04){P1M1 = 0x53;LED_6 = 0;delay(PWM);dis_off();}//01010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56;LED_6 = 0;delay(PWM);dis_off();}//01010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2M1 = 0xbf;LED_6 = 0;delay(PWM);dis_off();}//10111111
}
/*********************************************************************************************/
void displayHH13 (unsigned char d){ //第13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7f;LED_11 = 0;delay(PWM);dis_off();}//0111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ef;LED_11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b;LED_11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2M1 = 0xfe;LED_11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1M1 = 0x55;LED_11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
/*********************************************************************************************/
void displayHH14 (unsigned char d){ //第14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7f;LED_12 = 0;delay(PWM);dis_off();}//0111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ef;LED_12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b;LED_12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2M1 = 0xfe;LED_12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1M1 = 0x55;LED_12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
/*********************************************************************************************/
void displayHH15 (unsigned char d){ //第15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7f;LED_13 = 0;delay(PWM);dis_off();}//0111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ef;LED_13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b;LED_13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2M1 = 0xfe;LED_13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1M1 = 0x55;LED_13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
/*********************************************************************************************/
void displayHH16 (unsigned char d){ //第16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7f;LED_14 = 0;delay(PWM);dis_off();}//0111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ef;LED_14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b;LED_14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2M1 = 0xfe;LED_14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1M1 = 0x55;LED_14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
/*********************************************************************************************/
void displayHH17 (unsigned char d){ //第17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7f;LED_15 = 0;delay(PWM);dis_off();}//0111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ef;LED_15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b;LED_15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2M1 = 0xfe;LED_15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1M1 = 0x55;LED_15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
/*********************************************************************************************/
void displayHH18 (unsigned char d){ //第18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7f;LED_16 = 0;delay(PWM);dis_off();}//0111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ef;LED_16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2M1 = 0xfb;LED_16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i = d & 0x08;
        if(i == 0x08){P2M1 = 0xfe;LED_16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1M1 = 0x55;LED_16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
/*********************************************************************************************/
void displayHH19 (unsigned char d){ //第19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符号)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7f;LED_17 = 0;delay(PWM);dis_off();}//11101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ef;LED_17 = 0;delay(PWM);dis_off();}//11111011
}
/*********************************************************************************************/
void displayHH20 (unsigned char d){ //第20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f7;LED_11 = 0;delay(PWM);dis_off();}//111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df;LED_11 = 0;delay(PWM);dis_off();}//1101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3M1 = 0x28;LED_11 = 0;delay(PWM);dis_off();}//0010100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47;LED_11 = 0;delay(PWM);dis_off();}//01000111
        i = d & 0x10;
        if(i == 0x10){P5M1 = 0x00;LED_11 = 0;delay(PWM);dis_off();}//00000000
}
/*********************************************************************************************/
void displayHH21 (unsigned char d){ //第21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f7;LED_12 = 0;delay(PWM);dis_off();}//111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df;LED_12 = 0;delay(PWM);dis_off();}//1101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3M1 = 0x28;LED_12 = 0;delay(PWM);dis_off();}//0010100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47;LED_12 = 0;delay(PWM);dis_off();}//01000111
        i = d & 0x10;
        if(i == 0x10){P5M1 = 0x00;LED_12 = 0;delay(PWM);dis_off();}//00000000
}
/*********************************************************************************************/
void displayHH22 (unsigned char d){ //第22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f7;LED_13 = 0;delay(PWM);dis_off();}//111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df;LED_13 = 0;delay(PWM);dis_off();}//1101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3M1 = 0x28;LED_13 = 0;delay(PWM);dis_off();}//0010100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47;LED_13 = 0;delay(PWM);dis_off();}//01000111
        i = d & 0x10;
        if(i == 0x10){P5M1 = 0x00;LED_13 = 0;delay(PWM);dis_off();}//00000000
}
/*********************************************************************************************/
void displayHH23 (unsigned char d){ //第23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f7;LED_14 = 0;delay(PWM);dis_off();}//111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df;LED_14 = 0;delay(PWM);dis_off();}//1101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3M1 = 0x28;LED_14 = 0;delay(PWM);dis_off();}//0010100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47;LED_14 = 0;delay(PWM);dis_off();}//01000111
        i = d & 0x10;
        if(i == 0x10){P5M1 = 0x00;LED_14 = 0;delay(PWM);dis_off();}//00000000
}
/*********************************************************************************************/
void displayHH24 (unsigned char d){ //第24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f7;LED_15 = 0;delay(PWM);dis_off();}//111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df;LED_15 = 0;delay(PWM);dis_off();}//1101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3M1 = 0x28;LED_15 = 0;delay(PWM);dis_off();}//0010100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47;LED_15 = 0;delay(PWM);dis_off();}//01000111
        i = d & 0x10;
        if(i == 0x10){P5M1 = 0x00;LED_15 = 0;delay(PWM);dis_off();}//00000000
}
/*********************************************************************************************/
void displayHH25 (unsigned char d){ //第25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f7;LED_16 = 0;delay(PWM);dis_off();}//111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df;LED_16 = 0;delay(PWM);dis_off();}//1101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3M1 = 0x28;LED_16 = 0;delay(PWM);dis_off();}//0010100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47;LED_16 = 0;delay(PWM);dis_off();}//01000111
        i = d & 0x10;
        if(i == 0x10){P5M1 = 0x00;LED_16 = 0;delay(PWM);dis_off();}//00000000
}
/*********************************************************************************************/
void displayHH26 (unsigned char d){ //第26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1;
        if(i == 0x01){P2M1 = 0xf7;LED_17 = 0;delay(PWM);dis_off();}//11110111
        i = d & 0x02;
        if(i == 0x02){P2M1 = 0xdf;LED_17 = 0;delay(PWM);dis_off();}//11011111
        i = d & 0x04;
        if(i == 0x04){P3M1 = 0x28;LED_17 = 0;delay(PWM);dis_off();}//00101000
        i = d & 0x08;
        if(i == 0x08){P1M1 = 0x47;LED_17 = 0;delay(PWM);dis_off();}//01000111
        i = d & 0x10;
        if(i == 0x10){P5M1 = 0x00;LED_17 = 0;delay(PWM);dis_off();}//00000000
}
/*********************************************************************************************/
void displayHH27 (unsigned char d){ //第27列横向显示程序 11111000 (冒号)
        unsigned char i;
        i = d & 0x08;
        if(i == 0x08){P2M1 = 0xfe;LED_17 = 0;delay(PWM);dis_off();}//11111110
        i = d & 0x10;
        if(i == 0x10){P1M1 = 0x55;LED_17 = 0;delay(PWM);dis_off();}//01010101
}
/*********************************************************************************************/
void diplay_data (unsigned char l,unsigned char d){
                switch (l){//显示的列位置
                                case 1://
                                        displayHH1(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
                                        displayHH2(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3://
                                        displayHH3(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4://
                                        displayHH4(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5://
                                        displayHH5(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6://
                                        displayHH6(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7://
                                        displayHH7(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8://
                                        displayHH8(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9://
                                        displayHH9(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0://
                                        displayHH10(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1://
                                        displayHH11(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2://
                                        displayHH12(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3://
                                        displayHH13(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4://
                                        displayHH14(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5://
                                        displayHH15(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6://
                                        displayHH16(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7://
                                        displayHH17(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8://
                                        displayHH18(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19://
                                        displayHH19(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0://
                                        displayHH20(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1://
                                        displayHH21(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2://
                                        displayHH22(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3://
                                        displayHH23(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4://
                                        displayHH24(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5://
                                        displayHH25(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6://
                                        displayHH26(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case 27://
                                        displayHH27(d); //将显示数据送入
                                        break;//
                }
}
/*********************************************************************************************/
void init (void){ //上电初始化
        P1M0 = P1M0SET;
        P2M0 = P2M0SET;
        P3M0 = P3M0SET;
        P5M0 = P5M0SET;
        dis_off();
        PWM = LI;
        TMOD = 0x01;         // 定时/计数器0,1工作于方式1
    TH0 = 0x4c;          // 预置产生50ms时基信号
    TL0 = 0x00;
    EA = 1;              // 开总中断
    ET0 = 1;             // 定时/计数器0允许中断
    TR0 = 1;             // 开闭定时/计数器0
}
/*********************************************************************************************/
void main (void){ //主程序
        unsigned char l;
        init();
        while (1){
                if (TIME_HH/10==0){
                for(l=1;l<4;l++)
                        diplay_data (l,0);
                }else{
                for(l=1;l<4;l++)
                        diplay_data (l,NUM[TIME_HH/10*3+l-1]);}//*3是字形宽度+列数变量-列数
                for(l=4;l<7;l++)
                        diplay_data (l,NUM[TIME_HH%10*3+l-4]);
                        if(PD){
                        }else{
                                diplay_data (27,0x18);}
                for(l=7;l<10;l++)
                        diplay_data (l,NUM[TIME_MM/10*3+l-7]);
                for(l=10;l<13;l++)
                        diplay_data (l,NUM[TIME_MM%10*3+l-10]);
                for(l=13;l<16;l++)
                        diplay_data (l,NUM[TIME_SS/10*3+l-13]);
                for(l=16;l<19;l++)
                        diplay_data (l,NUM[TIME_SS%10*3+l-16]);
                for(l=20;l<27;l++)
                        diplay_data (l,Week[(6-1)*7+l-20]);
}}
/**********************************************************************************************/
void tiem0(void) interrupt 1{   // T/C0中断服务程序(产生50ms时基信号)
    cou++;                      // 软计数器加1
    if(cou > 19){                 // 计数值到50(0.5s)
        cou = 0;               // 软计数器清零
                PD =~ PD;                                //秒点闪烁
                hs++;
        if(hs > 1){                 // 计数值到2(1s)
                hs = 0;                                                // 半秒计数器清零
                TIME_SS++;                 // 秒计数器加1(进位10ms*100=1s)
        if(TIME_SS > 59){          // 秒计数值到60

            TIME_SS = 0;           // 秒计数器清零
            TIME_MM++;             // 分计数器加1(进位60s=1m)
            if(TIME_MM > 59){      // 分计数到60
                TIME_MM = 0;       // 分计数器清零
                TIME_HH++;         // 时计数器加1(进位60m=1h)
                if(TIME_HH > 23){  // 时计数到23
                    TIME_HH = 0;   // 时计数器清零
                                }
                                }
            }
        }
    }
    TH0 = 0x4c;                // 重置定时常数
//    TL0 = 0xb0;
}

楼主(2015-08-24):
试着贴一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