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开发板接12V电源问题

楼主(2015-05-04):
昨天不小心将12V电源接到开发板上,板子上数码管闪了一下,然后立刻断电,板子应该没事,但是板子上的89c51无法复位,用下载线烧程序打不开串口,我想问一下怎么判断片子是否被烧坏,我这种情况算不算是烧坏。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绝对坏了,代换测试

网友B:
max232 和 单片机芯片 容易坏 .

网友C:
绝对烧坏。。。如果有多余的51芯片的话可以用板子给其烧写(保证51芯片实验时是没问题的),若是还是有问题,就表示板子以烧。

网友D:
加一个稳压片

网友E(2016-10-17):
我的也和楼主一样,STC89C52烧了,换了STC89C52RC能执行程序但是程序烧写不进去,CH340G也换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