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高电平控制三极管电平问题

楼主(2015-05-04):
为什么我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4.8v,不能驱动三极管;电源输出4.8v,可以驱动三极管。

网友A:
你用什么单片机?哪个口?8051内核的P0口要接上拉电阻。

楼主:
stc89c51, 用的是p3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单片机?哪个口?8051内核的P0口要接上拉电阻。

p3口  单片机是stc89c51

楼主:
我发现需要把输出高电平的引脚跟XTAL2连到一起  三极管才会正常的导通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要看看原理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原理图才行

就这样

网友A:
楼主,你真能发现呀,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真能发现呀,你看看是不是哪里接触有问题?

17和18引脚挨着的    所以不小心碰到  发现它们接通  就能使三极管导通;按理来说输出的高电平跟电源电平都是4.8,不应该电源电平可以 ,输出的高电平不可以吧

网友A:
电路图上看不出什么。就是不通?复杂了!你那三极管子有没有问题?换个试试?你那单片机输出引脚也换个试试?程序中的引脚定义与电路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看不出什么。就是不通?复杂了!你那三极管子有没有问题?换个试试?你那单片机输出引脚也换个试试 ...

没问题 想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上看不出什么。就是不通?复杂了!你那三极管子有没有问题?换个试试?你那单片机输出引脚也换个试试 ...

跟xtal2  相连 就可以   是不是因为单片机没有持续的输出高电平?

网友A:
你i 不能去连那个脚。单片机引脚电平决定于程序,我估计是你的端口定义不正确

网友A:
要不你把程序贴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 不能去连那个脚。单片机引脚电平决定于程序,我估计是你的端口定义不正确

我知道            程序定义端口和电路都没错   不然我不会再电路中测得输出有高电平

网友A:
输出高电平时,电压表上有压降?输出低电平时压降消失?如果是这样就去换三极管子吧。注意单片机端口上电后,程序不改变端口,它会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把程序贴上来吧

现在电脑没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高电平时,电压表上有压降?输出低电平时压降消失?如果是这样就去换三极管子吧。注意单片机端口上电后 ...

输出高电平是有4.8低电平就0  用万用表测了的有电压

网友A:
那就查一下你那伟大的三极管子吧

网友B:
这情况我也试过,用P0口驱动才行,其他P口不行的。或者用现在这个口,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我也试过,用P0口驱动才行,其他P口不行的。或者用现在这个口,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VCC接上上拉电阻  直接就通了   不管单片机有没有输出高电平

网友A:
STC89C52拉电流太小,可能驱动不了你那三极管,你换个PNP管子,以灌电流驱动,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方法好

网友D:
做硬件,一定要勤快,不拍麻烦。有这功夫在这里讨论,你都可以在所有IO口上测试一遍了。先驱动个LED试一试啊,别只用万用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拉电流太小,可能驱动不了你那三极管,你换个PNP管子,以灌电流驱动,应该可以了

已经准备换成pn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方法好

恩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硬件,一定要勤快,不拍麻烦。有这功夫在这里讨论,你都可以在所有IO口上测试一遍了。先驱动个LED试一试 ...

之前用它驱动三极管都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E:
来1张图吗

楼主: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