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初始化程序,程序最后的AT+COPS?,没有收到CHINA,这是为什么呀?求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5-05-04):
  /************************************************************
程序说明:
本程序运行后如果gprs模块找到服务商信号可实现接打电话发送短信等功能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以下是板子上LED的配置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以下是单片机的晶振大小
#define FOSC 11059200UL
//以下是开机后拨打的手机号,改成自己想要的号码即可。
//uchar num[] = "ATD10086;\r\n";
//以下是GSM模块返回数据
uchar rec_data[50];
uchar rec_num;
//注意,无论接收到信号还是发送完信号,都会进中断服务程序的
/*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次程序将会使用定时器1*/
void SerialInti()//串口初始化程序(必须使用,否则无法收发)
{
    EA=0;
        TMOD&=0x0F;
        TMOD|=0x20;//定时器1操作模式2,8位自动重载定时器
        TH1=0xfd;//装入初值,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打开定时器
        SCON=0x50;
        //SM0=0;//设置串行通讯工作模式,(10为一部发送,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控制)
        //SM1=1;//(同上)在此模式下,定时器溢出一次就发送一个位的数据
        REN=1;//串行接收允许位(要先设置sm0sm1再开串行允许)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行口中断
}

/*串行通讯中断,收发完成将进入该中断*///如:+CMTI:"SM",2
void Serial_interrupt() interrupt 4
{

        uchar temp;
        temp=SBUF;
        rec_data[rec_num++]=temp;
        if(rec_num>=50)                //>50之后为什么要等于0????
                rec_num=0;
        else
             ;
        RI=0;//接收中断信号清零,表示将继续接收

}

//串行口连续发送char型数组,遇到终止号/0将停止

void Uart1Sends(uchar *str) //发送手机号uchar num[] = "ATD10086;\r\n";信息内容
{
        while(*str!='\0')
        {
                SBUF=*str;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TI,发送中断
                TI=0;
                str++;
        }
}
/*
void Uart1BYTE(uchar temp) //发送字节,0X1A
{
                SBUF=temp;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信号(TI=1)出现
                TI=0;

}
*/
uchar hand(uchar *ptr) //握手
{
        if(strstr(rec_data,ptr)!=NULL)   //strstr(),在rec_data中查找是否有ptr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lear_rec_data()    //strlen()取rec_data的长度,将rec_data中的数据全部清零
{
        uchar i;
        for(i=0;i<strlen(rec_data);i++)
        {
                rec_data[i]='0';

        }
        rec_num=0;
}
//延时函数大概是1ms
void DelaySec(int ms)
{
        uint i;
        u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SerialInti();
        //建议在单片机控制GSM模块前,加上两条 AT 指令,用来同步模块与单片机的波特率

        Uart1Sends("AT\r\n");
        Uart1Sends("AT\r\n");
        while(!hand("OK"))            //握手
        {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r\n");
                DelaySec(500);//延时
                if(hand("OK"))
                {
                        break;
                }
        }
        P10=0;
        clear_rec_data();//删除存储的GSM模块返回的数据,以便于以后继续判断
        DelaySec(250);//延时
        Uart1Sends("ATI\r\n"); //ATI显示产品信息ID号
        while(!hand("OK"))            //握手
        {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I\r\n");
                DelaySec(500);//延时
                if(hand("OK"))
                {
                        break;
                }
        }
        P11=0;
        clear_rec_data();//删除存储的GSM模块返回的数据,以便于以后继续判断
        Uart1Sends("AT+CSQ\r\n");//信号质量
        DelaySec(250);//延时
        while(!hand("OK"))            //握手
        {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CSQ\r\n");
                DelaySec(500);//延时
                if(hand("OK"))
                {
                        break;
                }
        }
        P12=0;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CPIN?\r\n");//查看是否读到手机卡
        DelaySec(250);//延时
        while(!hand("READY"))            //握手
        {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CPIN?\r\n");
                DelaySec(500);//延时
                if(hand("READY"))
                {
                        break;
                }
        }
        P13=0;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COPS?\r\n");//是否注册到网络
        DelaySec(250);//延时
        while(!hand("CHINA"))            //握手
        {
                clear_rec_data();
                Uart1Sends("AT+COPS?\r\n");
                DelaySec(500);//延时
                if(hand("CHINA"))
                {
                        break;
                }
        }
        P14=0;//这个灯一直不亮
}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标号写错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A:
解决就好

网友B(2019-08-27):
您好,在吗?想向您咨询一下为什么串口2发送AT指令,串口3接收回传的消息会缺失数据。例如:本应该收17个字节,只能收1个字节。本应该收35个字节,只能收3个字节--就是丢失16整数倍的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