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遇到点麻烦,请教一下 未发数据,RI会在程序运行中自动置1

楼主(2015-05-05):
按图所示程序,在我未发送数据前,先执行1,再执行2,也就是说我未发数据,RI会在程序运行中自动置1,但是当串口设置改为用SCON字节整体设置时就没有该问题了,请问这是为什 么

网友A:
当你没有用“SCON字节整体设置”时,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语句?之前低4位有没有被置位?然后有没有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没有用“SCON字节整体设置”时,用的是什么方法?什么语句?之前低4位有没有被置位?然后有没有清零?

不用SCON,我把REN=1放在SMO/SM1后面,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SCON里的每一位代表什么意思就知道了。看看你还没有 入门啊

不用SCON,我把REN=1放在SMO/SM1后面,就可以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串口中断打开了吗...........

目前用的是查询法,没用中断;即使用了中断,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15-11-1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D(2016-04-23):
你把REN放在SM0/SM1前面配置,说明,串口准备接收是在方式0的状态下,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时候串口已经在接收了,参考方式0接收电路及时序,RI处于置位状态,清零RI后开始同步接收信号。然而你要是整体配置SCON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