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中实时显示温度

楼主(2015-05-05):
自己做的16*16的LED显示屏,想加个温度传感器,然后在显示完字符后,在后面显示实时温度

楼主:
不用很复杂,用的是DS18B20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用很复杂,用的是DS18B20

我买的是这个,但是现在LED显示屏已经弄好了,但是不会弄这个DS18B20,特别是怎么把温度显示出来

网友A:
也可以用热敏电阻,AD转换。

网友B:
你要看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一般这种简单的温度传感器输出的都是模拟信号,只要供电就有输出,然后用AD转换转换为是数字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采集到数字信号后按一定的比例关系转换为温度再加以显示就可以了。实时显示的话得考虑传感器的输出频率,100Hz的话就是最快也就0.1s更新一次。

网友C:
用模数转换  在做一个延时   最后MPU推送

网友D:
BSP-DS18B20,有具体的程序,我刚刚写的,LCD1602,显示实时温度

网友E:
用LCD1602和DS18B20可以完成

网友F:
可以用DHT11温湿度传感器试试

网友G:
DS18B20就行了

网友H:
ds18b20

网友E:
用ds18b20既可以啦,在加一个液晶显示器,或者数码管就可以。

网友I:
使用串口

网友D:
这个比较的麻烦,LED点阵,需要取自摸

网友J(2020-05-04):
引用 网友K:

我的热敏电阻不能实时显示,就是只能正确显示一会,然后就跳到一个很奇怪的数字了,比如-64.9这样。就不能正确测温了。怎么写程序让他温度改变时能正确变化。

网友L:
使用单片机最小系统+DS18b20+LCD1602

网友M:
在论坛上有许多阅读DS18B20热敏电阻的示例,只需搜索DS18B20,会发现许多基于51,PIC或STM32 / 8的单片机。

网友N:
首先你的学会16*16显示原理,找到相应的取字模软件,然后温度传感器用DS18B20就可以了

网友O: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是DALLAS公司生产的单总线器件,用它来组成一个测温系统具有线路简单,体积小,在一根通信线上可以挂很多这样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十分方便.

网友O:
程序:        while(1)         {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_init();//初始化DS18B20                 write_byte(0xcc);//发送跳跃ROM指令                 write_byte(0xbe);//读取DS18B20暂存器值                 L = read_byte();                 M = read_byte();                 i = M;                 i <<= 8;                 i |= L;                                                                 i = i * 0.0625 * 10 + 0.5;                 Display(i);         }

网友P:
热敏电阻,模数转换,用DS18B20

网友Q:
读取到温度值了,你原来怎么显示数字就显示呗。

网友R:
用一个温度传感器实时测量温度,同时用数码管或LCD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