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将太阳能模块给5V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5-05-05):
           我是大一的菜鸟,现在想做一个太阳能模块给5V单片机供电,想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弄?最好能给点资料。谢谢了

网友A:
有太阳能稳压板,T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太阳能稳压板,TB上

哪个贴吧?希望能得到大神的指导,谢了哦

网友B: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id=&abbucket=14  你看看这种东西,淘宝上很多的,还有 你可以买个移动电源的升压板 那个估计也行,我不建议你 直接用太阳能给单片机供电,太阳能不稳定,你可以用太阳能电池板给  电池供电,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如果是stc12c5060s2的话  最低供电电压是3.3v 可以直接用锂电池  还方便

网友C:
用串并联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