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键盘控制LED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06):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sbit key18=P1^4; sbit D1=P2^0; uchar code shu[]={ 0xc0,0xf9,0xa4,0xb0,  //共阳数码管段码 0,1,2,3                 0x99,0x92,0x82,0xf8,  //共阳数码管段码 4,5,6,7                 0x80,0x90             //共阳数码管段码 8,9,全灭,横杠                       };  void delay(char z) {         char x,y;         for(x=100;x>0;x--)                 for(y=z;y>0;y--); } void main() {         while(1)         {                 P2=0x7f;                 P0=0xff;                 P1=0xff;                 if(key18==0)                 {                 delay(5);                 if(key18==0)                 {                          D1=0;                          num++;                          if(num==10)                          {                                  num=0;                                  }                                    P2=0x7f;                                 P0=shu[num];                 }                 while(key18!=1);                 delay(5);                 while(key18!=1);                 }                                           else                 {                         D1=1;                         }                           }  }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先看看书或教程,

网友B:
这是基本的,要从头开始哦

网友C:
按电源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