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矩阵按键,是用扫描去抖好,还是延时去抖好?

楼主(2015-05-06):
矩阵按键,是用扫描去抖好,还是延时去抖好?

网友A:
个人觉的还是延时去都比较好。

网友A:
因为在用延时去抖一般都只用延时10MS根据一般人的反应是不会察觉到的。但较为稳定,虽然占用了单片机运行时间。对于扫描去抖我觉得容易出错因为整个程序运行时间跟你写的代码量有关这直接关系到了扫描频率容易出错。望采纳。

网友B:
我觉得延时不错。

网友C:
我做了电子密码锁,但矩阵按键按了没反应,程序是别人做成功过的,电路也查了很多遍,是照着焊的,没有短路,可是按键按了没反应,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下,小妹感激不尽啊

网友D:
是延时去抖好

网友E:
延时挺好的

网友F:
延时祛痘

网友G:
延时吧, 比较好写,不会出错。

网友H:
一直用扫描去抖,因为这样不会有执行时间的浪费。单片机的资源是很宝贵的,一个周期也就执行K级的代码,delay之类的函数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I:
延时去抖,多次判断~~

网友J(2016-07-12):
新人冒泡

网友K:
都说延时,那就延时吧

网友L:
我觉得是用扫描去抖好,记得调好扫描周期

网友M:
定时去痘也是可以的

网友N:
初学者都是DELAY延时,过后都是状态机!

网友O:
我觉得扫描的办法很麻烦。

网友P:
延时去抖比较好,写起来也比较简单

网友L:
延时去抖好,比较稳定

网友Q:
是否要去抖需看按键用在什么地方?若按键功能程序重复执行不产生不良后果,那就不去抖,越简单越好;若按键功能程序重复执行产生不良后果,那就要去抖。至于去抖方式,最好也要作试验,因为每种按键抖动过程有所不同,也有抖动超过10ms的。

网友Q:
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要求8279扩展8×8键盘和8LED数码管显示,无键闭合时,显示“--------”;有键闭合后,数码显示屏第01位显示闭合键序号(末位加小数点以示分割);若再有键闭合,闭合键序号依次右移显示;显示屏保留显示前4组闭合键序号。

实例7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Q:
实例77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实例77 74LS5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R:
初学者用延时去抖

网友S:
延时去抖 方便简单 稳定可靠 你值得拥有

网友T:
感觉延时好一点

网友U:
标准都是延时去抖!但是要看什么 延时

网友V:
延时比较好吧

网友W:
延时去抖比较好~~

网友X(2016-08-23):
扫描比较准确

网友Y:
个人喜欢延时,平时用的也是,不错

网友Z:
引用 网友Y:
个人喜欢延时,平时用的也是,不错

延时占用CPU时间,你自己玩玩小东西可以这么用,但是在工程中这么用,是不适当的。在工程中用状态机扫描合适。

网友AA:
个人觉的还是延时去抖比较好

网友AB:
延时去抖动好

网友AC:
延时去防抖比较好,用的多

网友Y(2016-12-11):
一直用的延时去抖,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AD:
具体程序具体对待吧

网友AE:
延时好,都是用延时

网友AF:
扫描去抖好吧

网友AG:
延时去抖比较好调试

网友AH(2017-03-16):
扫描去抖好,延时去抖占用了等待的时间,本来单片机的速度就不快了。

网友AI:
延时去抖简单些,不容易出错

网友AJ:
我一般用延时

网友AK:
延时,但最好用定时器控制消抖,这样会更稳定。

网友AL:
差别不大

网友AM(2017-12-21):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AN:
用延时会好一些,可以更加精确

网友AO:
延时比较方便

网友AP:
扫描去抖好   这个更好

网友AQ:
如果要求不高的就用延时去抖好,因为方便简单。如果对于要求高的去抖动,那就用扫描去抖

网友AR:
延时去抖好一些吧

网友AS:
延时消抖比较稳,程序也比较好写

网友AT:
延时去抖比较好

网友AU:
我覺得延時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