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905供电

楼主(2015-05-07):
我知道nrf905的电压是3.3v 单片机是5v供电
nrf905手册上有这么两条
(1)除电源 VCC 和接地端,其余脚都可以直接和普通的 5V 单片机IO 口直接相连,无需电平转换。当然对 3V 左右的单片机更加适用了。
(2)其他系列的单片机,如果是 5V 的,请参考该系列单片机 IO 口输出电流大小,如果超过 10mA,需要串联电阻分压,否则容易烧毁模块! 如果是 3.3V 的,可以直接和 RF905 模块的 IO 口线连接。
我想问一下 第二条的内容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5v单片机IO输出电流小于10mA 就可以直接和nrf905相连接(参考第一条)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很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输出io口不要开启强推挽.即可直连.

网友B(2021-03-19):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理解很正确,就是这个意思. 输出io口不要开启强推挽.即可直连.

学习了,谢谢

网友C: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D:
没问题,短时间内可以用5V供电,如果不行,用AMS117转化一下即可

网友E:
似乎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