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急求大神帮助!!keil为什么编译不了

楼主(2015-05-08):
求大神们帮忙看一下,这个程序为什么编译不了(正在做基于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的设计,拜托各位大神!!):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DAC_DATA P0
sbit nWR=P3^6;
sbit nCS=P2^7;
unsigned inta;
voidclearmen();
voidkeyscan();
voiddelay1ms(unsigned char ms);
//正弦波产生子程序:
uchar codesin_tab[128]={64,67,70,73,76,79,82,85,88,91,94,96,99,102,104,106,
                    109,111,113,115,117,118,120,121,123,124,125,126,126,
                    127,127,127,127,127,127,127,126,126,125,124,123,121,
                    120,118,117,115,113,111,109,106,104,102,99,96,94,91,
                    88,85,82,79,76,73,70,67,64,60,57,54,51,48,45,42,39,
                     36,33,31,28,25,23,21,18,16,14,12,10,9,7,6,4,3,2,1,
                    1,0,0,0,0,0,0,0,1,1,2,3,4,6,7,9,10,12,14,16,18,21,23,
                    25,28,31,33,36,39,42,45,48,51,54,57,60
                                          };
//三角波产生子程序:
uchar codesan_tab[128]={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
                                          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
                                          57,58,59,60,61,62,63,63,62,61,60,59,58,57,56,55,54,53,
                                          52,51,50,49,48,47,46,45,44,43,42,41,40,39,38,37,36,35,
                                          34,32,31,30,29,28,27,26,25,24,23,22,21,20,19,18,17,16,
                                          15,14,13,12,11,10,9,8,7,6,5,4,3,2,1,0
                                          };

//方波产生子程序:
uchar codePos_tab[128]={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
                                          };
//锯齿波产生子程序:
uchar codeJuC_tab[128]={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
                                          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
                                          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
                                          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
                                          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
                                          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
                                          121,122,123,124,125,126,127
                                          };
unsigned char code*DacPtr;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K5=P1^3;
sbit K6=P1^2;
//
void main()
{
       clearmen();
       while(1)
{
              keyscan();

}
}
//
voidkeyscan()                          /键控部分/
{
    if(K1==0)                         /当K1按下时,产生正弦波/
       {
              while(K1==0);
              DacPtr=sin_tab;
       }
       if(K2==0)                        /当K2按下时,产生三角波/
       {
              while(K2==0);
              DacPtr=san_tab;
       }
       if(K3==0)                        /当K3按下时,产生方波/
       {
              while(K3==0);
              DacPtr=Pos_tab;
       }
       if(K4==0)                        /当K4按下时,产生锯齿波/
       {
              while(K4==0);
              DacPtr=JuC_tab;
       }
    if(K5==0)                         /当K5按下时,波形频率增大/
       {
              while(K5==0);
              FreqControl+=1;
              if(FreqControl>12)
              {
                     FreqControl=1;
              }
       }
       if(K6==0)                          /当K6按下时,波形频率减小/
       {
              while(K6==0);
              FreqControl-=1;
              if(FreqControl<=0)
              {
                     FreqControl=12;
              }
       }
}
//================================================================
void clearmen()
{
    DacPtr=sin_tab;
       nCS=0;
       DAC_DATA=0xff;
    nWR=0;
       P3=0xff;
       TH1=255;
       TL1=155;
       TMOD=0x21;
       P3=0x00;
       a=0;
       ET1=1;
       TR1=1;
       EA=1;
}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提示的什么错误?

网友B:
错误信息呢?

网友C:
可能是keil的问题把

网友D:
哪里出错了?

网友E:
你是刚刚入门?
程序里面语法错误太多。看看下面我给你改后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DAC_DATA P0
sbit nWR=P3^6;
sbit nCS=P2^7;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FreqControl;
void clearmen();
void keyscan();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ms);
//正弦波产生子程序:
unsigned char code sin_tab[]={64,67,70,73,76,79,82,85,88,91,94,96,99,102,104,106,
                    109,111,113,115,117,118,120,121,123,124,125,126,126,
                    127,127,127,127,127,127,127,126,126,125,124,123,121,
                    120,118,117,115,113,111,109,106,104,102,99,96,94,91,
                    88,85,82,79,76,73,70,67,64,60,57,54,51,48,45,42,39,
                     36,33,31,28,25,23,21,18,16,14,12,10,9,7,6,4,3,2,1,
                    1,0,0,0,0,0,0,0,1,1,2,3,4,6,7,9,10,12,14,16,18,21,23,
                    25,28,31,33,36,39,42,45,48,51,54,57,60,};
//三角波产生子程序:
unsigned char code san_tab[128]={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
                    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
                    57,58,59,60,61,62,63,63,62,61,60,59,58,57,56,55,54,53,
                    52,51,50,49,48,47,46,45,44,43,42,41,40,39,38,37,36,35,
                    34,32,31,30,29,28,27,26,25,24,23,22,21,20,19,18,17,16,
                    15,14,13,12,11,10,9,8,7,6,5,4,3,2,1,0};

//方波产生子程序:
unsigned char code Pos_tab[128]={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0,255,
                                          0,255
                                          };
//锯齿波产生子程序:
unsigned char code JuC_tab[128]={0,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
                                          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
                                          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
                                          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
                                          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
                                          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
                                          121,122,123,124,125,126,127
                                          };
unsigned char code*DacPtr;
sbit K1=P1^4;
sbit K2=P1^5;
sbit K3=P1^6;
sbit K4=P1^7;
sbit K5=P1^3;
sbit K6=P1^2;
//
void main()
{
       clearmen(); //
       while(1)
{
              keyscan();

}
}
//
void keyscan()                          //键控部分/
{
    if(K1==0)                         //当K1按下时,产生正弦波/
       {
              while(K1==0);
              DacPtr=sin_tab;
       }
       if(K2==0)                        //当K2按下时,产生三角波/
       {
              while(K2==0);
              DacPtr=san_tab;
       }
       if(K3==0)                        //当K3按下时,产生方波/
       {
              while(K3==0);
              DacPtr=Pos_tab;
       }
       if(K4==0)                        //当K4按下时,产生锯齿波/
       {
              while(K4==0);
              DacPtr=JuC_tab;
       }
    if(K5==0)                         //当K5按下时,波形频率增大/
       {
              while(K5==0);
              FreqControl+=1;
              if(FreqControl>12)
              {
                     FreqControl=1;
              }
       }
       if(K6==0)                          //当K6按下时,波形频率减小/
       {
              while(K6==0);
              FreqControl-=1;
              if(FreqControl<=0)
              {
                     FreqControl=12;
              }
       }
}
//================================================================
void clearmen()
{
    DacPtr=sin_tab;
       nCS=0;
       DAC_DATA=0xff;
    nWR=0;
       P3=0xff;
       TH1=255;
       TL1=155;
       TMOD=0x21;
       P3=0x00;
       a=0;
       ET1=1;
       TR1=1;
       E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