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图怎么画呀?

楼主(2015-05-08):
求助 这个图怎么画呀?

网友A:
用99se或dxp软件画

网友B:
dxp可以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99se或dxp软件画

网友D:
用99比较好画

网友E:
看这个图颜色用的应该是DXP或者99SE,但是最好介意楼主用cadence画,毕竟现在大部分公司都用cadence了,容易管理!

网友F:
用protus 画出

网友G:
protel99se,小巧易用

网友H:
用DXP,我可以帮你画

网友I:
原理图简单,板图麻烦点

网友J:
用proteus全部可以画

网友I:
用proteus 画出原理图是最快的,板图用PROTEL

网友K:
proteus  7.8

网友L:
EDA设计软件都可以画。

网友M:
看你那个会使用

网友N:
用Altium Designer可以画

网友O:
用电脑画,要点时间Altium Designer不错

网友O: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代劳

网友P:
用Proter DXP2004可以画  系统没有自带元件  需要自己建元件封装去画

网友Q:
用protel软件

网友R:
新手的话自然是protel 首选的

网友S(2016-03-06):
用altium designer画,

网友T:
altium designer  不谢【表情】    (自己画库)

网友U:
altium designer  PCB封装根据原件画

网友V:
使用 ISIS7 就可以画这个图

网友W:
用AD,不要99

网友X:
protel 99se简单方便

网友Y:
许多软件都可以画,关键是顺序,先画大器件,后小最后连线

网友Z:
用altium,现在这个比较好点

网友AA:
用Altium Designer画

网友AB:
用Altium Designer 画原理图,一步步来,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AC:
AD画,弄好PCB封装,导入PCB就可以慢慢画,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AD(2016-06-05):
用AD画图啊

网友AE:
Protel 99 SE or AD

网友AF:
最好:
用你熟悉的电子CAD画,
如果你一个CAD也不会,只能先学CAD了。

网友AF:
如果只是画同样的图(不用于电子设计),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AG:
用99se或AD软件画啊,99se别汉化

网友AH:
手画也可以

网友AI:
AD6.9画

网友AI:
PADS也可以画

网友AJ:
我一般用DXP来画,不是很难。

网友AK:
用电路图绘制软件,如Protel 99 SE 、dxl2004等

网友AL:
用Altium designer 画原理图

网友AM:
引用 网友B:
dxp可以画

网友AN(2016-12-22):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画 99se 后来可以上AD  PADS  之后还有很多

网友AO:
可以使用protues画

网友AO:
使用dxp或protues

网友AP:
altium   designer可以画

网友AQ:
用AD或者PADS画,都很容易上手

网友AR:
看着来画就行啦

网友AS:
proteus和AD都可以

网友AT:
不知道题主是想说怎么把元件分开来画吧?
这个在制作元件封装的时候要注意,AD里面有现成的库 可以借助原理图封装  即可!

网友AP:
ORCAD画也可以

网友AP:
1、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protel,protel 99se,protel DXP,Altium,这些都是一个公司发展,不断升级的软件;当前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9.1 比较简单,设计比较随意,但是做复杂的PCB就力不从心了。 2、Cadende spb 这是Cadence的软件,当前版本是Cadence SPB 16.3;其中的ORCAD原理图设计是国际标准;其中PCB设计、仿真很全,用起来比protel复杂,主要是要求、设置复杂;但是为设计做好了规定,所以设计起来事半功倍,比protel就明显强大。 3、Mentor 公司的BORDSTATIONG 和EE,其中BOARDSTATION由于只适用于UNIX系统,不是为PC机设计,所以使用的人较少;当前Mentor EE版本为Mentor EE 7.9和Cadence spb 属于同级别的PCB设计软件,它有些地方比cadence spb 差,它的强项是拉线、飞线,人称飞线王。 4、当然还有日本的两大PCB软件,也很不错,但是在国内使用很少。 5、还有一个EAGLE Layout 这是欧洲使用最广泛的PCB设计软件。 上述所说PCB设计软件,用的比较多的,Cadence spb 和Mentor EE 是里面当之无愧的王者

网友AU:
可以用dxp

网友AV:
AD14好一点

网友AW:
就用AD 画吧,多少版本的都行,除了上边的蓝色线条外,别的都需要从符号库里调,AD自带了许多库可以直接用,如果不喜欢可以自己画

网友AP:
altium designer,orcad,proteldxp,99se,都可以

网友AX:
DXP或99se画都行,

网友AY:
可以用Altium Designer,先建立一个工程,新建一个原理图.sch,再建一个原理图库.schLib,画完封装后在原理图中导入即可。耐心一点,祝你成功。

网友AZ:
用AD9画,弄好封装(可以从库中查找有的封装,也可以自己画封装)然后导入PCB,布线即可

网友BA:
DXP还是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