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C12C5A60S2的pca/pwm问题

楼主(2015-05-08):
请问对于CMOD=0x05的状态,也就是定时器0溢出控制PWM频率到底是个怎么控制法呢?

网友A:
#include<reg51.h>
sbit   Pout   =P1^3;    //PWM波形输出
#define   Max_Init_value    2000
///******************************
///Max_Init_value的大小将影响到PWM
///的频率,其与频率的关系如下:
/// Max_Init_value=1/Freq*1000*1000
///在标准51中,Max_Init_value的值不能
///过高,因为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执行本身
///就要消耗一定的时间,频率过高将影响
//主函数的执行,并且有可能出现很意外的
//情况,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

unsigned int PWM_Value;
//*******************************
//PWM_Value的理论取值范围:
//0<PWM_Value<Max_Init_value
//
//
//
//*******************************

unsigned char H_Byte_1 _at_ 0x21;
unsigned char L_Byte_1 _at_ 0x22;

unsigned char H_Byte_2 _at_ 0x23;
unsigned char L_Byte_2 _at_ 0x24;
void InitSystem(void)
{
    TMOD=0x01;
    TH0=(65536-PWM_Value+12)/256;          //加12是为了补偿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下同
        TL0=(65536-PWM_Value+12)%256;
    Pout=1;
        ET0=1;
        TR0=1;
        EA=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j=0;j<ms;j++)
          for(i=0;i<110;i++);
}
void ComputePWM(void)
{
        H_Byte_1=(65536-PWM_Value+12)/256;                  //加12是为了补偿中断服务函数的执行时间,下同
        L_Byte_1=(65536-PWM_Value+12)%256;

        H_Byte_2=(65536-(Max_Init_value-PWM_Value)+12)/256;
        L_Byte_2=(65536-(Max_Init_value-PWM_Value)+12)%256;

}
void main(void)
{
    PWM_Value=200;
    ComputePWM();
    InitSystem();
        while(1)
         {
         DelayMs(10000);
                 TR0=0;
                 PWM_Value+=250;                           //改变占空比
                 if(PWM_Value > 1800) PWM_Value=50;
                 ComputePWM();
                 P3 ^= 0x08;
                 DelayMs(500);
                 P3 ^= 0x08;
                 DelayMs(500);
                 TR0=1;
         }
}
void IsrTimer0(void) interrupt 1
{
     EA=0;
         P3 ^= 0x08;
     if(Pout)    //如果之前输出为高
          {
              Pout=0;
                  TH0=H_Byte_2;
                  TL0=L_Byte_2;
          }
         else        //如果之前输出为低
          {
              Pout=1;
                  TH0=H_Byte_1;
                  TL0=L_Byte_1;

          }
         EA=1;
}
//////////////////////////////////////////////////////
保证能用。。。

网友B:
STC12C5A60S2内含PWM模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数据手册上有C例程文件,赋两个值皆可以了,

网友C(2017-05-15):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内含PWM模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数据手册上有C例程文件,赋两个值皆可以了,

我做了个小车,按例程弄得,为什么p1.4控制的一侧,轮子一直不转?

网友D(2018-04-24):
引用 网友B:
STC12C5A60S2内含PWM模块,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数据手册上有C例程文件,赋两个值皆可以了,

具体怎么弄呀?

网友E(2022-05-12):
引用 网友D:
具体怎么弄呀?

我也安阳的,很开心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