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定时器的问题 去掉了TMOD |= 0x01;这段代码时候,led灯却长亮不熄

楼主(2015-05-08):
#include<reg52.h>
sbit led=P1^2;
void main (void)
{
        TMOD |= 0x01;//用来设置定时器模式,也是奇怪的地方
  EA=1;
        ET0=1;
        TR0=1;
        led=1;
        TL0=0x00;
        TH0=0x00;
        while(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led=~led;
}
这段代码可以让led灯不停的闪烁
但是当我去掉了TMOD |= 0x01;这段代码时候,led灯却长亮不熄。
这是问什么呢?用keil模拟调试的时候去掉这段代码也是没问题,但是用到真的单片机上时候却不对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仔细观察亮度时候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