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直流电机PWM调速设计

楼主:
做的仿真

全部资料下载包括仿真文件和源码:

电机pwm调速程序(部分预览完整版本请下载附件)
/****************************************************

      =========  直流电机控制+速度显示  ==========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YCLE 10                                 //定义PWM的周期T为10ms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c6,0x88};//0-9 R 共阳数码管段选数据
/***************************************************
           端口定义
***************************************************/
sbit PWM1=P1^4;                                        //PWM输出口1(电机正转)
sbit PWM2=P1^5;                                        //PWM输出口2(电机反转)
sbit K1=P1^1;                                        //加速
sbit K2=P1^2;                                        //减速
sbit K3=P1^3;                                        //正反转
sbit K4=P1^0;                                        //启动停止
/***************************************************/
uchar PWM_ON=0;                                        //PWM高电平时间
uchar count=0;                                          //中断计时
uchar num=0;
uchar num1=0;                           //中断时间计数
uint num2=0;                                   //外部中断次数
uchar flat=0;                                        //正反转标示位
uchar flag=0;                           //刷新数据标示位
sbit w0=P2^0;
sbit w1=P2^1;
sbit w2=P2^2;
sbit w3=P2^3;

/***************************************************
                函数名称:延时子函数
            函数功能:按键消抖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函数名称:按键子函数
           函数功能:
***************************************************/
void key()
{
        if(K4==0)                                        //启动 停止
        {
                delayms(5);
                if(K4==0)
                {
                        while(!K4);
                     num=!num;
                }
        }
        if(K1==0)                                        //加速键
        {
                delayms(5);
                if(K1==0)
                {
                        while(!K1);
                        if(num<3)
                        num++;
                }
        }

        if(K2==0)                                        //减速键
        {
                delayms(5);
                if(K2==0)
                {
                        while(!K2);
                        if(num>0)
                        num--;
                }
        }

        if(K3==0)                                   //电机正反转按键
        {
                delayms(5);
                if(K3==0)
                {
                        while(!K3);
                        flat++;
                        if(flat==2)
                        flat=0;
                }
        }

        switch(num)
        {
                case 0: PWM_ON=0;  break;        //占空比为00%
                case 1: PWM_ON=4;  break;        //占空比为40%

                case 2: PWM_ON=7;  break;        //占空比为70%

                case 3: PWM_ON=10;  break;        //占空比为100%
                default:
                break;
        }
}
/*******速度数据采集*****************************************/
void sudu()
{
        uint shuju;
        if(flag==1)
        {
                flag=0;
                shuju=num2*2;                         //电机一秒转的圈数
                num2=0;
        }
        if(flat==0)
        P0=table[11];                //"C"
        else
        P0=table[12];                //"A"
        w0=1;
        delayms(10);
        w0=0;

//        delayms(3);

//        P2=0xfd;

        P0=table[shuju/100];
         w1=1;
        delayms(10);
        w1=0;
//        delayms(3);

//        P2=0xfb;

        P0=table[shuju%100/10];
           w2=1;
        delayms(10);
        w2=0;
//        delayms(3);

//        P2=0xf7;
        P0=table[shuju%10];
//        delayms(3);
        w3=1;
        delayms(10);
        w3=0;
        P2=0xff;
}
void  init()
{
        PWM1=1;                                 //初始化
        PWM2=1;
        TMOD=0x11;                          //打开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EX0=1;
        IT0=1;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EA=1;
        ET1=1;
        TR1=1;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函数功能: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
                sudu();
        }
}
/**************************************************
           函数名称:定时器/计数器0中断子函数
           函数功能: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count++;
        if(count>CYCLE)
                count=0;
        if(count<PWM_ON)                 //如果计时时间在不大于高电平时时间,电机转
        {
                if(flat==0)
                {
                        PWM1=0;
                        PWM2=1;
                }
                if(flat==1)
                {
                        PWM1=1;
                        PWM2=0;
                }
        }
        else                                         //如果计时时间大于高电平时时间,电机停
        {
                PWM1=1;
                PWM2=1;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1++;
        if(num1==10)                                  //每0.5s刷新一次数据
        {
                num1=0;
                flag=1;
        }
}

void timer()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1
{
         num2++;
}

网友A(2015-06-29):
能来个利用DAC0832的么

网友A:
怎样打开程序才不乱码

网友B:
什么程序,是汇编吗?

网友C:
借鉴借鉴

网友D(2016-01-19):
是C的还是汇编的

网友E(2016-05-08):
可以学习一下了

网友F(2017-01-11):
你好啊我是新手

网友G:
真好,正缺少这个,学习了。。。。哈哈。。。。

网友H(2018-01-01):
不错的设计啊

网友I:
谢谢大佬们,正好需要

网友J:
支持你,下载了挺不错的

网友K(2019-06-06):
感谢楼主,很有用

网友L(2020-09-09):
楼主,能告诉我3.2口接的什么嘛

网友M(2020-12-10):
是汇编的

网友N:
厉害,正好在学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O(2021-11-24):
问问大佬,p3.2口接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