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对照Proteus自带数据手册编写可仿真!

楼主(2015-05-08):
新手第一次对着数据手册写代码
多多包涵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P2^0;
sbit RS=P2^1;
sbit EN=P2^2  ;
uchar i;
uchar code table[]={"QQ:779833075"};//ACII码1602可识别
uchar code table1[]={"huanying jiaoliu"};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
{
EN=0;
RW=0;
RS=1;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03);//初始化
write_com(0x06);//地址加一位,屏幕变化
write_com(0x0f);//打开屏幕,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write_com(0x17);//光标移动一位dd加一位
write_com(0x3f);//2行显示
        write_com(0x80);//地址寻位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RS=1;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RS=1;
}
void main()

{        init();

        for(i=0;i<12;i++)
        write_date(table[i]);
        write_com(0xc0);
        for(i=0;i<16;i++)
  write_date(table1[i]);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