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一个开关控制4个LED灯程序

楼主(2015-05-08):
      求助,用一个单片机来完成,一个开关控制4个LED灯,通电后灭,按一下开关,第一个LDE灯亮,再按一下第二个LED灯亮,第一个灭,再按一下第三个LED灯高,前面的第一、第二个LED灯都灭,再按一下每四个LED灯亮,1、2、3、的LED灯灭,一直这样循环,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可参考以下程序来修改:
按键按一次LED灯灭,在按一次按键LED灯亮。
        程序如下:

/*************************************************************************************************************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_01 = P1^1;    //LED灯
sbit    KEY0_01 = P1^2;    //按键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x, y;
for(x = Time; x > 0; x--)
  for(y = 120; y > 0; y--);
}

int main(void)
{
LED1_01 = 1; //打开LED灯点亮

while(1)
{
  if(KEY0_01 == 0)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1ms(10);      //延时去抖动
   if(KEY0_01 == 0)     //确定按键按下
   {
    LED1_01 = ~ LED1_01;   //取反LED灯 [ 亮 . 灭 ]
   }
   while(KEY0_01 == 0);    //检测松手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参考以下程序来修改: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