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ino烧录问题 怎么烧录程序进andrino mini这个模块上

楼主(2015-05-09):
求问怎么烧录程序进andrino mini这个模块上。有没有人用过的?(因为没有相应的下载电路,所以我加了CP2012这个串口模块,但程序还是上传不上去)

网友A:
模块的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B(2016-04-14):
      其实在烧写程序时需要对 Arduino mini进行一次复位才可以。
      方法有以下四种:
方法 1: 在烧录时等到 IDE 提示 upload 即手动按板子上的 RESET 复位按钮;
方法 2: 将 CP2102 的 DTR 脚引出来接到 328 的 RESET 复位引脚上;
方法 3: 将 CP2102 的 DTR 脚及 RTS 脚引出来一同接到 328 的 RESET 复位脚上。
方法 4: 若 CP2102 板子上有 CTS 脚只要其引出来,再接到Arduino mini上的 RST 就行了。

网友C(2017-04-10):
手动复位时机不太好掌握,一般是点上传后立刻按复位键一下,一次不行多试几次。有些usb2TLL上DTR、RTs、CTS,引出也较难焊接,手动最方便,但复位时机不好把握!

网友D:
我也是,一直烧不进去有没有推荐的方法

网友E:
Arduino Pro mini连接电脑的最廉价办法
本人为将pro mini连上电脑,几经失败,最后成功。坎坷历程,不再赘述,直接写答案。
材料:普通的pl2303串口转usb线,首件优惠可到2.2元(不含邮费)。
一般这种线的定义是:黑,GND;红,5V;绿,TXD;白,RXD。
过程:参考网上资料。
一。接线方法。注意T与R是反着接的,就是说pl2303出来的TXD要从mini上的RXI进入。【*重点1】
    1. TXD: 接mini 的RXI
    2. RXD:接mini的TXO
    3. GND:接mini的GND
    4. 5V:接mini的VCC
二。打开IDE,选择正确的板子,pro mini必须选择pro/pro mini【*重点2】,不能选择mini(我就一直栽这里);选择正确的com口。
三。点击上传,下面状态栏显示“上传……”字样时,按下mini板子上的重置按键。
上传成功。

网友F(2022-07-07):
引用 网友G:

提示上传时,按复位键 多试几次,应该没问题,成功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