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红外解码模块

楼主:
在淘宝上买的一个红外解码和发送模块YM-IRTM(原理图和资料见附件),想通过单片机的串口来实现,自己做了一下尝试:
该模块有四个引脚:GND,VCC,RXD(数据发送口),TXD(数据发送口);
自己用杜邦线把这些接口和单片机连接:电源相连,RXD连接P1^0;TXD连接P1^1;
然后编写了C程序,将单片机P1^1口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中断发送到计算机(C程序见附件);
在计算机端用串口调试助手查看接收到的数据,发现没有红外输入的时候也会有信号返回(附图)

接线图如下: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让串口只返回解码后的数据呢?
下面是这个模块的使用手册

YS-NEC编解码模块

下面是C源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RXData=P1^0;
sbit TXData=P1^1;

void UsartConfig();
unsigned char SetOrder;

void main()
{
        SetOrder="A1 F3 02 00 00";
        RXData=SetOrder;
        while(1){
                UsartConfig();
                SBUF=TXData;
        }
}

void UsartConfig()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while(!TI)
                SBUF=TXData;
        TI=0;

}

网友A(2015-05-09):
电源有干扰,你把无关的外设比如屏幕等等 统统去掉,然后用电池供电试试,用手机充电宝或者是3节电池均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干扰,你把无关的外设比如屏幕等等 统统去掉,然后用电池供电试试,用手机充电宝或者是3节电池均可

感谢大神,确实是外设的影响,但是要怎么才能把外设去掉呢?买的51单片机这些都是做好在上面的,51单片机的开发板上有没有空的没有被用到的端口呢?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个模块。但是总是发不出信号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的这个模块。但是总是发不出信号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用单片机还是USB转TTL做的?是不是RXD和TXD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