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控制的FM收音发射电台,多图,详细程序

楼主:
  要进行FM收发,我们先认识一款IC~~~RDA820.
  RDA5820 是一颗立体声 FM 收发芯片,该芯片通过 IIC 接口控制,可以实现 65~108MHz
的全球FM频段接收,同时可以作为 FM发射。RDA5820 接收与发送天线共用,仅需要极少的
外围器件即可正常工作。
   看下面原理图,从原理图可以看出,RDA5820使用IIC接口,通过控制RDA5820里面一些寄存器,实现收音,发射,静音,音量,频点,发射功率,增益,灵敏度调节等~~~~~~~~发射和收音使用同一根天线。天线最好使用20CM拉杆天线,我这里使用50CM软导线代替了。这样收音还是挺可以的,发射的话,距离就没那么远而已。
  单片机使用STC15系列单片机,这个单片机没得说的了。显示屏使用1.8寸TFT液晶,(我之前帖子也有出现http://www.51hei.com/bbs/dpj-34112-1.html,当时有坛友说开机试试,我那时候相机坏了,没拍照片,后来修好相机,再上去看不知道怎么改贴了,如果有哪位大虾知道,不防告诉一声。)ST7735驱动。
废话不再。
上图:

RDA5820原理图,简单吧,与单片机通信主要使用IIC接口~~~~~~~~~

内部接线多,没办法,这是手持,集成比较多功能

内部集成有2.4G模块,WIFI模块,433模块,但是这些没接,与本设计无关~~~~

硬件搭起,软件调试中~~,收音可以使用手机的收音功能。

接口用了2耳机接口,一个接输出的音箱,一个是输入的话筒或其他要发射音源~~

装机后效果,就这样了~~~~~~~~~~~

完成~~一切正常

基本功能具备了~~~~~~~~~~~

试机~~~~~~

主程序预览:
/*********************************************************************************
程序说明:
    RDA5820收音程序
    增肌了DS1302,充电,关机仍然走时
    串口设置
作者:陈天圣
版权:珠海市经典电子有限公司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onfig.h"
#include"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isp.h"
#include "RDA5208.h"
#include "key.h"

void sys_init();
void task();
/*******************************************************************************
/*函数原型:
/*功    能:
/*入口参数:
********************************************************************************/
void sys_init()
{
    count=0;

    TMOD=0x01; //定时器1和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的定时模式
                //晶振22.1184  10MS
    TH0 = (65536-4000)/256;
    TL0 = (65536-4000)%256;
    TR0=1;      //定时器1暂时关闭
    ET0=1;
    EA=1;       //系统中断允许
        Lcd_Init();   //tft初始化
        LCD_Clear(GREEN); //清屏
    xianshi();

}

void task()
{
   u8 i;
  if(UART1_CNT>0)//串口1上有数据到来
    {
      delayms(500);//等待接收完毕
      WDT_CONTR= 0x3d;
      UART1_CNT=0;rec_f1=1;
      if((UART1_REC[0]=='t')&&(UART1_REC[1]=='i')&&(UART1_REC[2]=='m')&&(UART1_REC[3]=='e'))
        {
         time_buf1[0]=(UART1_REC[5]-0x30)*10+(UART1_REC[6]-0x30);
         time_buf1[1]=(UART1_REC[7]-0x30)*10+(UART1_REC[8]-0x30);
         time_buf1[2]=(UART1_REC[9]-0x30)*10+(UART1_REC[10]-0x30);
         time_buf1[3]=(UART1_REC[11]-0x30)*10+(UART1_REC[12]-0x30);
         time_buf1[4]=(UART1_REC[13]-0x30)*10+(UART1_REC[14]-0x30);
         time_buf1[5]=(UART1_REC[15]-0x30)*10+(UART1_REC[16]-0x30);
         time_buf1[6]=(UART1_REC[17]-0x30)*10+(UART1_REC[18]-0x30);
         time_buf1[7]=(UART1_REC[19]-0x30)*10+(UART1_REC[20]-0x30);
        }
      ds1302_write_time();
      SendString_1("set OK!");
     // SendString_1(UART1_REC);
    for(i=0;i<50;i++)
      {
        SendData_1(UART1_REC[i]);
      }
   }
}
/*******************************************************************************
/*函数原型:void main()
/*功    能:主函数
/*入口参数:无
作      者:陈天圣
********************************************************************************/
void main()
{
  vol=14;
  jingyin=0;
  pinduan=0;
  gonglv=63;

  sys_init();
  WDT_CONTR= 0x3d;//开看门狗64分频
  UARTInit();//串口初始化
  SendString_1("STC15F2K60S2Uart1 Test !");
  init_i2c();//
  SendString_1("SYS IS OK!");
  ds1302_init();//时钟初始化
  freq=RDA5820_Freq_Get();//读取设置的频率值
  WDT_CONTR= 0x3d;
  rssi=RDA5820_Rssi_Get();//得到信号强度

    RDA5820_Mute_Set(jingyin);//不静音
    RDA5820_Rssi_Set(60);//设置灵敏度
        RDA5820_Band_Set(pinduan);        //设置频段为87~108Mhz
        RDA5820_Space_Set(0);        //设置步进100Khz
        RDA5820_TxPGA_Set(3);        //信号增益为3
    WDT_CONTR= 0x3d;
        RDA5820_TxPAG_Set(gonglv);        //发射功率设置最大
        RDA5820_RX_Mode();                //设置为接收模式

        freqset=8750;                                //设置初始频率
        RDA5820_Freq_Set(freqset);        //设置频率
    RDA5820_Vol_Set(vol);         //设置音量
    WDT_CONTR= 0x3d;
        while(1)
        {
    keyscan();
        WDT_CONTR= 0x3d;//开看门狗64分频
    if(time_f==1)
     {
      time_f=0;
      ds1302_read_time();
      }
    task();
    }

}
/*******************************************************************************
/*函数原型:void time1() interrupt 3 using 1
/*功    能:定时器中断
/*入口参数:无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1
{
    TH0 = (65536-4000)/256;
    TL0 = (65536-4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time_f=1;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char tmp = 0;
        if(RI)
        {
         RI=0;//清零标志
     UART1_REC[UART1_CNT]=SBUF;
     UART1_CNT++;
     recr1++;//串口1数据长度
        }
        if(TI)
        {
         TI = 0;
     uart1Sending = 0;
        }

}

网友A(2015-11-13):
不错啊,大神,还能不能再少点下载分。。

网友B:
我要这个芯片资料,谢谢了。。。我扫描。。

网友B:
丢个联系方式呗,大神。。

网友C:
我想起了小电台,哈哈

网友D(2016-01-10):
楼主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网友E(2016-09-25):
高人,我想搞收音机了,自己娱乐下

网友F:
楼主高手,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双工对讲机

网友G(2018-01-15):
我就是想做一个单片机的收音机。

网友H(2018-04-03):
就需要这个

网友I(2019-04-09):
收发频率范围能够超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