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驱51循迹智能小车程序!已调试

楼主(2015-05-09):
                                  自己写的程序!欢迎大家提出意见

可以自己稍微修改

网友A(2019-06-11):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TURN_BACK?XUNJIJIJI
一直不明白这个警告什么意思

网友A:
我定义了四个使能端口,为什么车不走了
就是在en1=1后加上自己的en3=1

网友B(2015-05-09):
楼主的程贴出来一下方便没有黑币的朋友下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ro_left,pro_right,i,j,w,t,z,y,a,c; //左右占空比标志

sbit BI1=P1^6;           //         避障
//sbit BI2=P1^7;

sbit P04=P0^4;           //电机1
sbit P05=P0^5;
sbit P06=P0^6;
sbit P07=P0^7;
                                        //电机2
sbit P08=P0^0;
sbit P09=P0^1;
sbit P10=P0^2;
sbit P11=P0^3;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sbit LED3=P1^5;
sbit LED4=P1^6;

sbit en1=P2^4;                  //使能端
sbit en2=P2^5;

//循迹口 三个红外传感器
sbit left_red=P1^0; //白线位置
sbit mid_red=P1^1; //黑线位置
sbit right_red=P1^2; //白线位置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i;
while(z--)
{for(i=0;i<121;i++);}
}
void init()
{
        P04=1;                                //电机1        左轮
        P05=1;
        P06=1;                           //电机2         右转
        P07=1;

        P08=1;
        P09=1;
    P10=1;
    P11=1;
TMOD=0X01;//定时器0选用方式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EA=1;
ET0=1;
TR0=1;
en1=1;
en2=1;
}
void time0(void)interrupt 1
{
i++;
j++;
if(i<=pro_right) {en1=1;}
else en1=0;
if(i==40) {en1=~en1;i=0;}
if(j<=pro_left) {en2=1;}
else en2=0;
if(j==40) {en2=~en2;j=0;}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
void straight() //走直线函数
{
pro_right=22;
pro_left=22;
        P04=1;                                //电机1        左轮
        P05=0;
        P06=1;                           //电机2         右转
        P07=0;

        P08=1;
        P09=0;
    P10=1;
    P11=0;
}
void turn_left() //左转弯函数
{
pro_right=15;
pro_left=22;
        P04=0;                                //电机1
            P05=1;
            P06=0;                           //电机2
            P07=1;

                P08=1;
            P09=0;
        P10=1;
        P11=0;
}
void turn_right() //右转弯函数
{
pro_right=22;
pro_left=15;
    P04=1;                                //电机1                         左轮
        P05=0;
        P06=1;                       //电机2
        P07=0;

    P08=0;
        P09=1;
    P10=0;
    P11=1 ;
}
void turn_back() //后退(反转)函数
{         pro_right=18;
pro_left=7;
    P04=0;                                //电机1                         左轮
        P05=1;
        P06=0;                       //电机2
        P07=1;

    P08=0;
        P09=1;
    P10=0;
    P11=1 ;

}
void ting_back() //后退(反转)函数
{
    P04=0;                                //电机1                         左轮
        P05=0;
        P06=0;                       //电机2
        P07=0;

    P08=0;
        P09=0;
    P10=0;
    P11=0 ;

}

void infrared() //循迹
{

if(mid_red==1) //直
{        straight();

//        if((left_red==0)&&(mid_red==0)&&(right_red==0))
//                  {
//                          t=1;
//                                                    while(t)
//                                                 {
//                                                   turn_back();
//
//                                                   if(mid_red==1)
//                                                   {
//                                                             t=0;
//                                                   }
//                                                 }
//                                                 }

}

if(left_red==1)//左
{
//        turn_left();

//        if((left_red==0)&(mid_red==0)&(right_red==0))

                          w=1;
                                                    while(w)
                                                 {
                                                   turn_left();

                                                   if(mid_red==1)
                                                   {
                                                             w=0;
                                                   }
                                                 }

}
if(right_red==1) //右
{
//   turn_right();

//        if((left_red==0)&(mid_red==0)&(right_red==0))

                          z=1;
                                                    while(z)
                                                 {
                                                   turn_right();

                                                   if(mid_red==1)
                                                   {
                                                             z=0;
                                                   }
                                                 }

}

//if((left_red==0)&(mid_red==0)&(right_red==0))
//{        turn_back();
//
//                          y=1;
//                                                    while(y)
//                                                 {
//                                                   straight();
//
//                                                   if(mid_red==1)
//                                                   {
//                                                             y=0;
//                                                   }
//                                                 }
//                                                 }

if((left_red==1)&(mid_red==1)&(right_red==1))
{

   ting_back();
}
if(BI1==0)
{
       c=1;
                                                    while(c)
                                                 {
                                                   turn_right();

                                                   if(mid_red==1)
                                                   {
                                                             c=0;
                                                   }
                                                 }

}

}
void main(void)
{
init();
delay(1);
while(1)
{
infrared();
// straight();
}

}
void int0(void)interrupt 0
{

}

网友C:
你好 能共享一下电路图和制作资料吗?

楼主(2015-08-10):
引用 网友C:
你好 能共享一下电路图和制作资料吗?

电路图!看程序接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9-22):
电路图!看程序接就可以了

网友E(2016-06-02):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2016-10-07):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程序中用到了光电红外开关了吗?

网友G(2016-11-30):
四驱的话使能端是不是要用4个

网友H(2017-04-11):
有问题啊

网友I:
谢谢这么有用的教程

网友J(2019-06-12):
比较简单的控制方法

网友K(2021-06-01):
引用 网友C:
你好 能共享一下电路图和制作资料吗?

某一个宝有成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