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netlist compiler error(s)这个protures错误

楼主:
这是什么问题?求解

protures提示: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netlist compiler error(s)

网友A(2015-05-10):
解决办法:

第一种:

创建一个英文用户, 下面给你说个最简单的方法:

控制面板>>用户帐户>>创建一个新帐户>>创建一个英文帐户

在该账户下安装Proteus即可。

第二种:

在硬盘的根目录新建立一个文件夹“temp”,例如在C盘建立C:\temp

然后右键点 我的电脑 -〉属性 ——〉高级 -〉环境变量

这是会看到两个变量设置窗口:

一个是你自己的变量,一个是系统变量

然后修改当前用户的变量(就是上面的窗口里的)

找到变量 TE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例如 C:\temp).

找到变量 TMP 编辑为你刚才新建的目录(例如 C:\temp).

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

然后 确定 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怎么懂

网友C(2015-06-11):
实现智能数字显示仪表。要求8位数码管显示(4位显示测量值,4位显示设定值),4输入按钮(功能选择、数码管选择、数字增加、数字减少),可设定上下限报警(蜂鸣器报警)。适配J型(铁-铜镍)热电偶,测温范围为0℃~200℃。采用位式(两位、三位,具有滞环)控制、并用晶闸管过零驱动1000W电加热器(电源电压为AC220V)。
请问你会不会这个

网友D(2015-12-25):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我的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按照第2种方法不可行啊

网友E(2016-12-30):
用了第二种方法不行啊,一样的错误

网友F(2018-06-25):
想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的吗

网友G:
以前弄了几个都成功了呀

网友H:
led接反了

网友H:
如果端口高电平点亮led就不该接vcc,应接地。
51单片机一般都是低电平点亮led,你图中的led是不是接反?

网友I(2022-04-04):
解决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