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大神帮写个程序~

楼主(2015-05-10):
我用的开发板是STC89C52的~然后想要做一个关于十字路口路灯(LED模拟的)的程序!
我现在会让十字路口路灯亮起来,但是想有一个按钮,然后按了这个按钮红灯灭绿灯亮。。。这样
拜托大神教教小白~

网友A: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 case 1:  //东西向绿灯与南北向红灯亮 RED_A=1;YELLOW_A=1;GREEN_A=0; RED_B=0;YELLOW_B=1;GREEN_B=1;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2; break; case 2:  //东西向黄灯闪烁,绿灯关闭 DelayMS(300); YELLOW_A=~YELLOW_A;GREEN_A=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闪烁 5 次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3; break; case 3:  //东西向红灯,南北向绿灯亮 RED_A=0;YELLOW_A=1;GREEN_A=1; RED_B=1;YELLOW_B=1;GREEN_B=0; DelayMS(2000); Operation_Type=4; break; case 4:  //南北向黄灯闪烁 5 次 DelayMS(300); YELLOW_B=~YELLOW_B;GREEN_B=1; if(++Flash_Count!=10) return; Flash_Count=0; Operation_Typ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raffic_Light()
{
switch(Operation_Type)

请问大神,之前要不要定义些什么呀?

网友B:
需要头文件,I/O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头文件,I/O定义

#include "reg52.h"
sbit RED_A=P0^0;
sbit YELLOW_A=P0^1;
sbit GREEN_A=P0^2;
sbit RED_B=P1^0;
sbit YELLOW_B=P1^1;
sbit GREEN_B=P0^2;
是这样么。。但是debug的时候说还有一个没有define。。。
真的是小白,求助。。。能指导一下么?

网友B:
加开关,外部中断,具体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开关,外部中断,具体程序。。。。

还是不太懂。。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
求大神。。。
真的是来不及从基础学起了。。
我保证一周以后认认真真的从基础学。。。
拜托各位大神先教教我好么

楼主:
重新回来顶一下

网友C:
开个定时器,交给mcu自动管理就行了的。不必用按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之前要不要定义些什么呀?

是的 我只写了子函数

网友D:
计时器控制三个灯,外部中断控制绿灯亮